[应用相关] 如何翻转显示一个字符OLED上。

楼主(2023-04-26):
有一个OLED,刚才看别人帖子,突发奇想,如何翻转显示一个字符。定义好一个函数,比如有个选项,0是正常显示,1就给翻转显示。
那个所有位求反的是什么操作,异或?

楼主: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bitwise_not(unsigned char byte, int flag) {
    if (flag == 1) {
        return ~byte;
    } else {
        return byte;
    }
}

int main()
{
   /* 我的第一个 C 程序 */
   printf("Hello, World! \n");
   printf("%2x",bitwise_not(0xF0,1));
   return 0;
}

楼主:
该函数使用按位取反操作符(~)对字节数进行按位取反。如果传入的参数flag为0,则函数将直接返回原始字节数。请注意,C语言中unsigned char类型的范围为0到255,因此结果始终不会超出一个字节的范围。

楼主:
试了一下,效果不错。哈哈。分享给大家。在最终显示的时候使用这个函数修改传入的字码表即可。

网友A:
这个翻转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像素点的操作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是写入字符的原因吧。

网友D:
使用的是哪个oled显示屏呢

网友E:
可以选择某些字符串反显吗

网友F:
你意思是要反显这个字符串的吗

网友G:
官网提供了相关的操作例程的。

网友H:
对应像素取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翻转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反色显示的意思。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可以轻松实现一个字符的正反色显示。

网友I:
反转显示是什么意思 是旋转180度还是什么呢

网友J:
c语言中应该是有一个取反操作符的  但是这个不知道支持不支持字节操作

网友K:
单纯用取反可能会超出数据的范围 得详细看一下是哪种数据

网友L:
这个单纯的进行取反操作是进行计算用的 不是显示用的

网友M:
就是明暗进行了一下转换是吧 那么就不是单纯的字符反转了

网友N: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于精细了啊  感觉比价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