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有正则表达式吗

楼主(2023-04-26):
C语言标准库中并没有提供正则表达式的实现。不过可以通过一些第三方库来实现正则表达式的功能,例如PCRE(Perl Compatible Regular Expressions)库,它是一个开源的正则表达式库,可以在C语言中使用。使用PCRE库需要包含相应的头文件和链接库,并使用相关的函数来实现正则表达式的匹配和替换等操作。在使用PCRE库时,需要注意使用正确的正则表达式语法,因为PCRE库使用的正则表达式语法与C++11及Python等语言中的正则表达式语法有一些不同。

楼主:
下面是使用PCRE库在C语言中实现正则表达式匹配的示例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cre.h>

int main() {
    char *pattern = "^\\w+@[a-zA-Z_]+?\\.[a-zA-Z]{2,3}$"; // 正则表达式
    char *string = "example@mail.com"; // 待匹配的字符串

    pcre *re; // 正则表达式对象
    const char *error;
    int erroffset;
    int ovector[30]; // 匹配结果的偏移量
    int rc;

    re = pcre_compile(pattern, 0, &error, &erroffset, NULL); // 编译正则表达式
    if (re == NULL) {
        printf("编译正则表达式失败:%s\n", error);
        return 1;
    }

    rc = pcre_exec(re, NULL, string, strlen(string), 0, 0, ovector, 30); // 执行正则表达式匹配
    if (rc < 0) {
        switch (rc) {
            case PCRE_ERROR_NOMATCH:
                printf("字符串不符合正则表达式\n");
                break;
            default:
                printf("正则表达式匹配失败:%d\n", rc);
                break;
        }
        pcre_free(re);
        return 1;
    }

    printf("字符串符合正则表达式\n");

    pcre_free(re);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使用PCRE库实现了一个简单的邮箱格式验证,使用了一个正则表达式来匹配邮箱格式。在主函数中,我们先定义了一个正则表达式对象re,然后调用pcre_compile函数来编译正则表达式,如果编译失败,则打印错误信息并退出程序。接着,我们调用pcre_exec函数来执行正则表达式匹配,如果匹配失败,则根据错误代码打印相应的错误信息。如果匹配成功,则打印字符串符合正则表达式的信息,并释放正则表达式对象。

网友A:
C 语言标准库中不包含正则表达式的实现

网友B:
需要将正则源代码添加到项目中,并链接到目标二进制文件。然后就可以在 C 代码中使用相应的函数来编译、匹配和操作正则表达式了。

网友C:
可以使用第三方库来处理正则表达式。

网友D:
有没有开源的C语言实现的正则表达式

网友D:
正则表达式要写成字符串,需要先进行转义。

网友E:
如何写出能匹配C语言中宏定义的正则表达式

网友F:
Perl Compatible Regular Expressions 的缩写,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正则表达式库,也支持 C 语言。

网友G:
C语言如何使用正则表达式

网友H:
正则表达式是不是有很多种类的规则呢

网友I:
正则表达式通常被用来检索、替换那些符合某个模式(规则)的文本

网友J:
许多程序设计语言都支持利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字符串操作

网友K:
正则表达式是对字符串操作的一种逻辑公式,就是用事先定义好的一些特定字符、及这些特定字符的组合,组成一个"规则字符串",这个"规则字符串"用来表达对字符串的一种过滤逻辑

网友L:
正则表达式可以迅速地用极简单的方式达到字符串的复杂控制。

网友M:
由于正则表达式主要应用对象是文本,因此它在各种文本编辑器场合都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