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12解决中文注释字体太小的办法

楼主(2023-04-26):
CCS默认的中文注释,是下面这样的,明细比英文注释小一号,看着很别扭

需要在菜单栏windows那里进行修改

这样看着就顺眼多了。

网友A:
在basic里面找到最后TEXT FONT,点edit

网友B:
CCS 在进行代码编写时,默认字体较小,

网友C:
CCS如何调整字体大小

网友D:
点菜单栏上的windows,选择preference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开general -->appearance -->colors and fonts, 在C/C++中修改你想要的字体和大小。

网友E:
点菜单栏上的windows,选择preference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开general –

->appearance -->colors and fonts,在对话框C/C++—>Editor下有字体和大小设置;

网友F:
打开CCS,选择菜单栏中的window—preferences。选择“General” -> “Appearance” -> “Colors and Fonts” ,打开 “basic” 。双击 “Text Font” 调整大小即可

网友G:
打开CCS12,进入"Window"菜单,选择"Preferences";
在弹出的“Preferences”对话框中,依次展开"General"、"Appearance"、"Colors and Fonts";
在“Colors and Fonts”列表中,找到“Basic”下的“Text Font”,选中它;
点击右侧的“Edit”按钮,在打开的字体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字体和大小;
确认设置后,点击“OK”保存更改即可。

网友H:
ccs v4 如何设置编程字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