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小练-IO中断翻转LED

楼主(2023-04-26):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interruptVectors[];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
     * Turn OFF LED if SW is open, ON if SW is closed.
     * LED starts OFF by default.
     */

    NVIC_EnableIRQ(GPIO_SWITCHES_INT_IRQN);//使能IO中断

    while (1) {
        __WFI();
    }
}

void GROUP1_IRQHandler(void)
{
    switch (DL_Interrupt_getPendingGroup(DL_INTERRUPT_GROUP_1)) {//选择获取中断标志位进行判断
        case GPIO_SWITCHES_INT_IIDX://检测到对应的中断标志位
            /* If SW is high, turn the LED off */
            if (DL_GPIO_readPins(//读取输入脚的状态,并进行对应的LED脚状态翻转
                    GPIO_SWITCHES_PORT,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PIN)) {
                DL_GPIO_set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 Otherwise, turn the LED on */
            else {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break;
    }
}

楼主:
关于读取中断后如何操作,手册上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A:
I/O口中断事件包含哪三类?

网友B:
MSPM0L1306的支持多少个中断源

网友C: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读取输入IO的状态,并根据当前状态对输出IO进行翻转操作,从而控制LED灯的亮灭。

网友D:
最大的翻转速度是多少?

网友E:
要实现IO中断翻转LED的功能,需要先配置一个IO口作为输入,连接到外部的开关或传感器上。然后再配置一个IO口作为输出,连接到LED上。

网友F:
IO的输入和输出配置有什么不同

网友G:
IO中断翻转则是指在多个IO设备间轮流发送中断信号的一种技术,这可以减少系统负载并提高效率。

网友H:
这个代码是否兼容st的芯片呢

网友I:
定时器中断0-实现小灯1s翻转

网友J: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了吗?

网友K:
MSPM0L1306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L: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应该尽量避免复杂的操作和长时间的延迟,以免影响系统稳定性和响应能力。

网友M:
中断处理程序会在处理完当前任务后立即响应这个中断信号,并处理来自IO设备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