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华HC32F460使用IAP_BOOT方式升级APP时,在keil中偏置设置APP注意事项

楼主(2023-04-26):
在代码中实现 中断向量表的偏置
  1. #define IAP_BOOT_SIZE        (0x8000UL)
  2. #define VECT_TAB_OFFSET      (EFM_BASE + IAP_BOOT_SIZE)

  3. /* 建议在 system_hc32f460.c文件中的SystemInit()函数中添加 */
  4. SCB->VTOR = VECT_TAB_OFFSET;

楼主:
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的【Target】界面保持IROM1的Start地址为0x0:

楼主:
  去掉【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勾选;

编辑对应的*.sct,将其中对应的地址做更改;  经过以上3点操作,使用keil编译生成对应的bin文件,可以由J-flash应用程序进行芯片烧录;

网友A(2024-07-31):
使用keil编译生成对应的bin文件,可以由J-flash应用程序进行芯片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