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F460——PWM输出占空比错误与解决方案

楼主(2023-04-26):
阅读本文,您可能需要掌握的知识:
本文使用的是DDL3.0.0库函数。接口为官方最新的函数API。采用的操作为官方的DEMO操作稍加修改。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GreenDreame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982606774/article/details/126805498

楼主:
故障出现

输出占空比的定时器为TIMERA的3通道PWM5,并且使用矩形波进行计数,

这里发现当前的输出波形乱七八糟,各种奇奇怪怪的显示方案。随后查看官方对于当前库函数的定义协议。

楼主:
发现如下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et a default value for the PWM initialization structure.
* @param  [out] pstcPwmInit            Pointer to a stc_tmra_pwm_init_t structure value that
*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PWM.
* @retval int32_t:
*           - LL_OK:                   No error occurred.
*           - LL_ERR_INVD_PARAM:       pstcPwmInit == NULL.
*/
int32_t TMRA_PWM_StructInit(stc_tmra_pwm_init_t *pstcPwmInit)
{
    int32_t i32Ret = LL_ERR_INVD_PARAM;

    if (pstcPwmInit != NULL) {
        pstcPwmInit->u32CompareValue         = TMRA_REG_VALUE_MAX;
        pstcPwmInit->u16StartPolarity        = TMRA_PWM_HIGH;
        pstcPwmInit->u16StopPolarity         = TMRA_PWM_LOW;
        pstcPwmInit->u16CompareMatchPolarity = TMRA_PWM_INVT;
        pstcPwmInit->u16PeriodMatchPolarity  = TMRA_PWM_INVT;
        i32Ret = LL_OK;
    }

    return i32Ret;
}

楼主:
这里可以看到,官方人员想的还是蛮周到的,在开始时高电平,关闭的时候低电平,捕获、更新时反转当前电平。

于是初始化为高,第一次捕获为低,更新时为高。第二次捕获时翻转为低。

但是实际上输出的情况惨不忍睹。

楼主:
笔者的代码逻辑

楼主:
查找问题

在确定自己的计算方式没有问题后。笔者查到了上文的代码内。

检查了这个参数后,笔者发现在period时可能会出现无法翻转的情况。亦或者是其控制寄存器卡在了未知的控制逻辑下。也就是说,有可能出现在update之后,异常的翻转导致当前的结构出现误判(笔者怀疑可能有未知通道的输出被触发,但是实在没有证据,因为如果内部捕获输出操作本身有问题,那么笔者的使用方式也会有问题,所以肯定底层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下几乎是必然的。

楼主:
随后笔者采用了莽着来的定点清楚的操作:

        (void)TMRA_PWM_StructInit(&stcPwmInit);

     stcPwmInit.u16StartPolarity        = TMRA_PWM_LOW;
     stcPwmInit.u16StopPolarity         = TMRA_PWM_HIGH;
     stcPwmInit.u16CompareMatchPolarity = TMRA_PWM_HIGH;
     stcPwmInit.u16PeriodMatchPolarity  = TMRA_PWM_LOW;
     GPIO_SetFunc(GPIO_PORT_A, GPIO_PIN_04, TMRA_PWM_PIN_FUNC);
    stcPwmInit.u32CompareValue = ret_compare;
    (void)TMRA_PWM_Init(CM_TMRA_3, TMRA_CH5, &stcPwmInit);
    TMRA_SetPeriodValue(CM_TMRA_3,ret_period);
   TMRA_SetCompareValue(CM_TMRA_3, TMRA_CH5, ret_compare);

楼主:
总结

这个计算方式写死了当前的接口状态。在现在PWM的结构下可以使用,但是可能在其他的状态下出现异常的情况。比如在三角波的情况下触发,所以可能也是官方并没有完全进行测试。否则一个判断语句也就可以了

网友A:
库函数的定义有问题?

网友B(2023-06-14):
TMRA_PWM_StructInit(stc_tmra_pwm_init_t *pstcPwmInit)只是将pstcPwmInit配置为默认值,实际使用需要根据使用场景对pstcPwmInit做配置。

网友C:
是不是定义的问题造成的,而不是本身的问题。

网友C:
库函数有问题。

网友D:
这个是库函数的定义问题。

网友E:
这个需要好好的查看一下问题。

网友F(2024-04-26):
库函数本身定义的问题啊

网友G:
这个计算方式写死了当前的接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