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VE初始化死循环

楼主(2023-04-26):
GD32F303VE,外部8M晶振,boot0采用10K下拉到GND,时钟配置为HXTAL,48M,结果下载程序,运行到
while(0U == (PMU_CS & PMU_CS_HDRF)){
    }
卡死,手册上说1.2V电源域高驱动模式,卡死在这里,表示1.2V电源域高驱动模式未准备就绪。外部晶振也未起振,3.3V供电也正常,3.3V是通过LDO将5V转换过来的。
百思不得其解,打样回来5块电路板都是这个效果。

网友A:
你的时钟是外部HSE 48M,还是用PLL倍频到48M?如果HSE是48M,好像超范围了吧,手册上最大3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时钟是外部HSE 48M,还是用PLL倍频到48M?如果HSE是48M,好像超范围了吧,手册上最大32M ...

外部是8M无源晶振,采用PLL,倍频到48MHz的,
system_gd32f30x.c中这样定义的:
/* use HXTAL(XD series CK_HXTAL = 8M, CL series CK_HXTAL = 25M) */
//#define __SYSTEM_CLOCK_HXTAL                    (uint32_t)(__HXTAL)
#define __SYSTEM_CLOCK_48M_PLL_HXTAL            (uint32_t)(4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           (uint32_t)(10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20M_PLL_HXTAL           (uint32_t)(120000000)

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也是调用这个函数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48m_hxtal(void)
这都是GD官网上下载的库例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时钟是外部HSE 48M,还是用PLL倍频到48M?如果HSE是48M,好像超范围了吧,手册上最大32M ...

同样的,我采用GD32F303RC做的另外一块电路板,也是8Mhz无源晶振,则很正常,没有类似问题。
boot0下拉电阻也是10K到GND,供电也是LDO 1117输出的3.3V。各电源电容也靠近了管脚。芯片在兆易天猫官方旗舰店买的样品,顺表吐槽一下,包装太随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