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JSON 解析JSON示例

楼主(2023-04-27):
cJSON仅有一个.h文件和.c文件组成的JSON解析器,源码可网上搜索下载

josn:
{
    "data": {
        "signCount": 1
    },
    "signList": [
        {
            "fingerPrint": {
                "fpPicBase64": "123"
            },
            "page": 1,
            "signName": {
                "signPicBase64": "base64",
                "signXML": "xml",
                "x": 100,
                "y": 100
            }
        }
    ]
}
    cJSON * root = cJSON_Parse(text);
    if(!root) {
        printf("cJSON_Parse error\n");
        fflush(stdout);
        return -1;
    }
    do{

        cJSON *data=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data");
        if(nullptr == data || cJSON_Object != data->type){
            printf("data isn't an Object:%d\n",data->type);
            fflush(stdout);
            break;
        }

        cJSON *signList=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signList");
        if(nullptr == signList || cJSON_Array != signList->type){
            printf("signList isn't a array\n");
            fflush(stdout);
            break;
        }

        int array_size = cJSON_GetArraySize(signList);
        if(0 == array_size){
            printf("signList empty\n");
            fflush(stdout);
            break;
        }

        for(int i=0; i< array_size; i++)
        {
            cJSON* item = cJSON_GetArrayItem(signList, i);
            if(nullptr == item || cJSON_Object != item->type){
                printf("item nullptr\n");
                fflush(stdout);
                break;
            }
            cJSON *signName = cJSON_GetObjectItem(item,"signName");
            if(nullptr == signName || cJSON_Object != signName->type){
                printf("signName isn't an Object:%d\n",signName->type);
                fflush(stdout);
                break;
            }

            cJSON *signPicBase64 = cJSON_GetObjectItem(signName,"signPicBase64");
            if(nullptr != signPicBase64 && cJSON_String == signPicBase64->type && signPicBase64->valuestring){
                printf("signPicBase64:%s\n",signPicBase64->valuestring);
                fflush(stdout);
            }

            cJSON *signXML = cJSON_GetObjectItem(signName,"signXML");
            if(nullptr != signXML && cJSON_String == signXML->type && signPicBase64->valuestring){
                printf("signXML:%s\n",signXML->valuestring);
                fflush(stdout);
            }
        }

    }while(0);
    cJSON_Delete(root);

网友A:
如何解析返回的json格式数据

网友B:
JSON中数组该如何解析呢?

网友C:
如何编写一个JSON解析器

网友D:
如何解析key值为动态的JSON数组

网友E(2023-06-05):
JSON 全称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即 JS对象简谱,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格式。

网友F:
cJSON是一个使用C语言编写的JSON数据解析器,具有超轻便,可移植,单文件的特点,使用MIT开源协议。

网友G:
cJSON使用cJSON结构体来表示一个JSON数据,定义在cJSON.h中

网友H:
cJSON提供了一个API,可以将整条链表中存放的JSON信息输出到一个字符串中

网友I:
解析JSON数据的过程,其实就是剥离一个一个链表节点(键值对)的过程

网友J:
cJSON的所有操作都是基于链表的,所以cJSON在使用过程中大量的使用malloc从堆中分配动态内存的

网友K:
解析JSON的几种办法

网友L:
c语言如何判断一段字符串是否是json格式的

网友M:
可以使用c语言获取文件中的json数据

网友D:
json解析失败怎么解决?

网友N:
简单易用的API不错

网友A:
解析json,nalloc段错误

网友O:
如何多级解析

网友P:
解析JSON数据变得非常容易。

网友Q:
怎么用C语言获取JSON中的数据?

网友R:
如何生成和解析json格式数据

网友S:
单片机会用到这个吗?

网友T:
单片机应用很少吧

网友U(2023-07-05):
如何解析value为字符串的JSON

网友V:
怎么解析多种结构的JSON,要重新连接吗?

网友W:
CJSON提供了错误处理函数,你可以通过检查返回值或访问错误信息来处理解析过程中的错误。

网友X:
JSON对象中的键名必须是唯一的。如果遇到重复的键名,解析器可能只会保留最后一个键值对。

楼主:
JSON可以包含嵌套的对象或数组。在解析这些复杂结构时,需要遵适当的解析顺序和访问方式。

网友B:
需要注意JSON数据的格式和编码方式

网友Y:
怎么运行一段cjson的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Z:
在解析之前,确保JSON字符串是有效的,遵循JSON格式规范。如果JSON无效,解析器可能会出错。

网友AA:
如何解析嵌套json字符串

网友AB:
在解析完成后释放分配的内存,以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AC:
CJSON库的文档和示例代码也是提高解析准确性的好方法。

网友AB:
json数据异常如何检验

网友AD:
JSON字符串中可以包含特殊字符(如引号、反斜杠等),这些字符需要进行转义才能正确解析。

网友AE:
cjson数组如何解析

网友AC:
可以参考相关的JSON解析库或参考网络上的相关资料。

网友AF(2023-08-04):
剖析json的几种法子

网友AG:
C如何确定一个字符串是否是json格式

网友AH:
如何使用c语言在json中获取数据?

网友AI:
cjson利用cjson布局体来暗示一个json数据,界说在cjson,h中

网友AJ:
CJSON 解析JSON,好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