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 sscanf 提取AT命令返回结果中的有效数据

楼主(2023-04-26):
1. sscanf函数 sscanf是C标准库函数，用于从字符串中读取格式化输入。 头文件： #include <stdio.h>函数原型如下： int sscanf(const char *s, const char *format, ...);函数返回值：返回成功读取的数量。 2. 使用实例 …

1. sscanf函数
sscanf是C标准库函数,用于从字符串中读取格式化输入。

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函数原型如下:

int sscanf(const char *s, const char *format, ...);
函数返回值:返回成功读取的数量。

2. 使用实例
AT指令参考文章:

移远 EC200S 模组(4G Cat.1 通信模组)AT指令测试 TCP/UDP 通信过程
提取信号强度
AT命令返回结果为:

+CSQ: 17,0

OK
先使用strstr找到标志字符:

str = strstr(buffer, "+CSQ");

if (!str) {
        return -1;
}
接着使用sscanf提取数值类型:

ret = sscanf(str, "+CSQ:%d,%d", &rssi, &ber);
if (ret != 2) {
        return -1;
}
提取基站信息
AT命令返回结果为:

+CREG: 2,0,"252A","6DD2104",7
OK
使用sscanf提取固定长度字符:

sscanf(buffer, "+CREG:%d,%d,\"%4s\",\"%7s\"", &n, &stat, lac_buf, ci_buf);
提取IP地址
AT命令返回结果为:

+CIFSR:STAIP,"10.89.100.53"
+CIFSR:STAMAC,"dc:29:19:bb:d7:d3"
OK
使用sscanf提取数值类型:

sscanf(str + strlen("STAIP,"), "\"%d.%d.%d.%d\"", &seg1, &seg2, &seg3, &seg4);
另外一种写法是直接写到格式化字符串中:

sscanf(str, "STAIP,\"%d.%d.%d.%d\"", &seg1, &seg2, &seg3, &seg4);
提取MAC地址
AT命令返回结果为:

+CIFSR:STAIP,"10.89.100.53"
+CIFSR:STAMAC,"dc:29:19:bb:d7:d3"
OK
使用sscanf提取十六进制数值类型:

sscanf(str + strlen("STAMAC,"), "\"%2x:%2x:%2x:%2x:%2x:%2x\"", &seg1, &seg2, &seg3, &seg4,&seg5,&seg6);
正则表达式提取不定长字符
AT命令返回结果为:

+CWLAP:(4,"TP-LINK_PocketAP_DFBCD4",-57,"38:83:45:df:bc:d4",6)
+CWLAP:(3,"LSTM",-61,"8c:21:0a:bc:8e:70",13)
+CWLAP:(3,"LabWiFi",-62,"68:3b:78:8f:16:23",1)
+CWLAP:(0,"GuestWiFi",-64,"68:3b:78:8f:16:22",1)

OK
先找到+CWLAP:

strstr(buffer+offset, "+CWLAP:");
使用sscanf+正则表达式提取ssid、mac、rssi:

sscanf(str+strlen("+CWLAP:"), "(%d,\"%[^\"]\",%d,\"%[^\"]\",", &ecn, ssid, &rssi, mac);
读取之后,将str指针移动到该行结束,进行下一轮的查找:

while (*str++ != '\n') {
     offset++;
}

网友A:
sscanf(temp,"%f",&a);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单片机里面怎么替换字符串?

网友C:
使用sscanf函数需要保证待读取的字符串格式正确,并且提供的格式字符串与待读取数据类型一致。

网友D:
sscanf与scanf类似,都是用于输入的

网友E:
单片机通常内存较小,因此在使用sscanf函数时需要避免内存溢出等问题。

网友F:
C语言编程如何提高实时性

网友G:
sscanf语句的第一个参数是需要读取的字符串,后续参数为格式字符串和对应的变量地址。

网友H:
sscanf相当于格式输入,能够处理任何特殊格式的输入。

网友I:
根据AT指令的格式和参数类型,编写相应的格式字符串,并提供对应的变量地址。

网友J:
单片机中的sscanf函数与标准C库中的sscanf函数基本相同,用于从一个字符串中读取指定格式的数据,并将其存储到对应的变量中。

网友K:
在单片机中,sscanf函数通常包含在stdio.h头文件中。

网友D:
单片机串口可以用printf发送数据吗?

网友L(2023-06-03):
sscanf的作用:从一个字符串中读进于指定格式相符的数据。利用它可以从字符串中取出整数、浮点数和字符串。

网友M:
sscanf和scanf的区别:scanf是以键盘作为输入源,sscanf是以字符串作为输入源。

网友N:
sscanf()会将参数str的字符串根据参数format字符串来转换格式并格式化数据。转换后的结果存于对应的参数内。

网友O:
%*d和%*s加了(*)表示跳过此数据不读入(也就是不把此数据读入参数中)

网友P:
如果成功,该函数返回成功匹配和赋值的个数。如果到达文件末尾或发生读错误,则返回 EOF。

网友Q:
sscanf(str,"%d%d%s", &i,&i2, &s);    如果三个变成都读入成功会返回3。    如果只读入了第一个整数到i则会返回1。证明无法从str读入第二个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