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cd中实现printf

楼主(2023-04-26):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define CMD_BUFFER_LEN 200
void lcdprintf (u16 x,u16 y,char *fmt, ...)
{
    char buffer[CMD_BUFFER_LEN+1]; // CMD_BUFFER_LEN自己定义
    u8 i = 0;
    va_list arg_ptr;
    va_start(arg_ptr, fmt);
    vsnprintf(buffer, CMD_BUFFER_LEN+1, fmt,arg_ptr);
    while ((i < CMD_BUFFER_LEN) && buffer[i])
    {
        LCD_ShowChar(x+=8,y,buffer[i++],16,0);
    }
    va_end(arg_ptr);
}

网友A:
定义需要输出的字符串和格式化参数。

网友B:
使用sprintf函数将需要输出的内容格式化为一个字符串。sprintf函数与printf函数类似,用于将多个参数按照指定格式进行格式化,并将结果存储到一个字符串中。

网友:
怎样用printf()输出到LCD上?

网友C:
一般来说,需要先初始化液晶屏幕并设置光标位置,然后逐个字符地输出格式化后的字符串。

网友D:
如何输出变量 像c语言那样 printf("%d",n)这样在液晶屏上

网友E:
lcd_print函数用于将字符串逐个字符地输出到液晶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