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请问GD32F150G的芯片上电之后就发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26):
一上电芯片就迅速发烫,摸一摸发现都烫手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是VDD对地短路的,然后重新换一个新的芯片上去,又没问题了。板子没有大功率元器件,而且同批次只有一部分是这种情况,其他都是好的,所以也不是原理图有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看发烫的板子,芯片是不是有连锡的情况。

网友B:
有可能虚焊了, 导致电阻无限大。

网友C:
你不换芯片,重新吹了再焊上,看看会不会正常。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