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在STM32开发中使用C++

楼主(2023-04-26):
在STM32开发中使用C++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确认编译器支持C++:首先需要确认你的编译器是否支持C++语言,一般来说,像Keil、IAR、GCC等常用编译器都是支持的。

在项目中启用C++编译:在编译器中,需要将项目的编译类型改为C++编译。例如,在Keil中,可以在选项卡“C/C++”中选择“Language”选项,并将“C++”设置为“Default”.

引入C++标准库:在STM32开发中,可以使用标准C++库,例如STL,来简化开发。需要在代码中引入相关头文件并使用对应的命名空间。

避免使用C++运行时库: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为了减少代码大小和复杂度,一般需要避免使用C++运行时库(CRT)。

将代码限制在嵌入式系统的内存和处理能力:由于嵌入式系统通常拥有有限的资源,因此需要限制代码的大小和复杂度。需要避免使用C++中的一些高级特性,例如虚拟函数和异常处理,以减少代码大小和复杂度。

总的来说,使用C++语言开发STM32应用程序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但也需要注意代码大小和复杂度的限制。

网友A(2024-06-06):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B: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C: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D: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E: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F: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G: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