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面相对象来点灯

楼主(2023-04-26):
#include "main.h"
#include "Led.h"

// LED对象声明
Led led1(GPIOA, GPIO_PIN_5);

int main(void)
{
  // HAL库初始化
  HAL_Init();

  // System时钟配置
  SystemClock_Config();

  // GPIO时钟使能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LED初始化
  led1.Init();

  while (1)
  {
    // LED闪烁
    led1.Toggle();
    HAL_Delay(500);
  }
}
其中,Led.h头文件中包含了Led类的定义和声明:
#ifndef LED_H
#define LED_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class Led
{
public:
  Led(GPIO_TypeDef* port, uint16_t pin);
  void Init(void);
  void On(void);
  void Off(void);
  void Toggle(void);

private:
  GPIO_TypeDef* mPort;
  uint16_t mPin;
};

#endif
在Led.cpp文件中,实现了Led类中定义的函数:
#include "Led.h"

Led::Led(GPIO_TypeDef* port, uint16_t pin)
  : mPort(port), mPin(pin)
{
}

void Le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m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mPort, &GPIO_InitStruct);
}

void Led::On(void)
{
  HAL_GPIO_WritePin(mPort, mPin, GPIO_PIN_SET);
}

void Led::Off(void)
{
  HAL_GPIO_WritePin(mPort, mPin, GPIO_PIN_RESET);
}

void Led::Toggle(void)
{
  HAL_GPIO_TogglePin(mPort, mPin);
}
这里的Led类封装了一个LED的控制,使用GPIO_TypeDef* port和uint16_t pin作为参数传入构造函数,然后实现了Init、On、Off和Toggle等函数来控制LED的开关和闪烁。在主函数中,我们创建了一个Led对象led1,并在while循环中不断调用Toggle函数使LED闪烁。

这个示例代码中,我们既使用了STM32 HAL库来控制GPIO口,又使用了C++的面向对象编程风格,通过封装一个Led类来简化代码,提高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楼主:
main.h文件通常是由STM32CubeMX自动生成的,用于包含所有与系统初始化和配置有关的头文件和宏定义。它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头文件,例如stm32f4xx_hal.h、stm32f4xx_hal_gpio.h、stm32f4xx_hal_rcc.h等,这些头文件提供了许多与硬件操作有关的函数和结构体定义。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main.h文件示例,以便了解其内容:
#ifndef __MAIN_H
#define __MAIN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nucleo.h"

void Error_Handler(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MAIN_H */

楼主: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了一些STM32 HAL库和Nucleo开发板相关的头文件,并定义了一个Error_Handler函数。在C++代码中,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头文件中的函数和结构体,以便控制STM32的硬件资源。

网友A(2024-06-06):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B: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C: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D: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E: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F: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G: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F: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H: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I: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