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APM32F107VC-MINI开发板测评】+ FreeRTOS队列收发测试

楼主(2023-04-26):
给APM32F107VC MINI 移植了FreeRTOS,测试了任务点灯和队列收发,效果挺好挺稳定,板子资源挺大的。
串口打印的log:

主程序:

继续测试中。。。
OK.

网友A:
freertos要学多长时间

网友B:
freertos任务切换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C:
freertos怎么 短暂提高任务优先级

网友D:
freertos在APM32F107VC下会改变异常等级嘛

网友E: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APM32F107VC

网友F:
freertos时实系统的栈最大是多少

网友G:
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任务?

网友H:
APM32F107VC可以移植freertos之外 其他操作系统吗

网友I:
跑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J:
如何在APM32F107VC上移植Freertos

网友K:
怎么设置freertos的最大任务数

网友L:
FreeRTOS堆分配大小对任务数的影响大吗

网友M:
APM32F107VC使用freertos的时候能不能使用定时器

网友N:
freertos 怎样控制任务创建的先后

网友O:
移植freertos,程序中还需要使用看门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eertos怎么 短暂提高任务优先级

void vTaskPrioritySet( TaskHandle_t xTask, UBaseType_t uxNewPriority )
可以用这个函数修改任务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要学多长时间

简单易学,很快就能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rtos任务切换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任务切换本质是CPU的中断响应,APM32F107VC的CPU是ARM-M3内核,中断延迟时间是12个时钟周期。也就是说一次任务切换最少需要12个时钟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eertos在APM32F107VC下会改变异常等级嘛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APM32F107VC

APM32F107VC片上资源充足,ARM-M3,64KB SRAM+256KB Flash,两个RTOS都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freertos时实系统的栈最大是多少

RTOS系统栈从堆上分配空间,堆越大越好,最大值受限于MCU的SRAM容量大小,APM32F107VC SRAM最大64KB。

楼主:
引用 网友G:
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任务?

任务越多,需要的堆栈空间越大,系统能运行多少个任务取决于系统可用的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H:
APM32F107VC可以移植freertos之外 其他操作系统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跑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能放得下你的代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FreeRTOS堆分配大小对任务数的影响大吗

大,堆小了,可以创建的任务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设置freertos的最大任务数

设置堆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何在APM32F107VC上移植Freertos

参考stm32的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M:
APM32F107VC使用freertos的时候能不能使用定时器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freertos 怎样控制任务创建的先后

按照创建的先后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O:
移植freertos,程序中还需要使用看门狗吗

不需要。

网友P:
freertos可以保证1ms的实时性吗

网友Q:
freertos 占多少内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P:
freertos可以保证1ms的实时性吗

freertos的上下文切换本质就是产生一个PendSV异常,写一次0xe000ed04寄存器而已,基本可以忽略,主要考虑中断延迟时间最少12个时钟周期,也就不到0.2us,所以1ms已经很长了,完全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Q:
freertos 占多少内存空间

RAM占用多少与创建的任务数相关,相比其他RTOS是比较省资源的,毕竟代码就那么一点点。

网友R:
FreeRTOS是一个迷你的实时操作系统内核

网友S:
RTOS强调的是实时性,又分为硬实时和软实时。硬实时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操作,不允许超时;而软实时里对处理过程超时的要求则没有很严格

网友T:
FreeRTOS是由Richard Barry在2003年由设计的,由于其设计的小巧简单,整个核心代码只有3到4个C文件

网友U:
作为一个轻量级的操作系统,功能包括:任务管理、时间管理、信号量、消息队列、内存管理、记录功能、软件定时器、协程等,可基本满足较小系统的需要

网友V:
只有μC/OS-II、embOS、salvo、FreeRTOS等少数实时操作系统能在小RAM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W:
FreeRTOS操作系统是完全免费的操作系统,具有源码公开、可移植、可裁减、调度策略灵活的特点,可以方便地移植到各种单片机上运行,其最新版本为10.2.1版

网友W:
FreeRTOS采用双向链表而不是采用查任务就绪表的方法来进行任务调度

网友X(2023-06-05):
nice,不过没看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