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403A使用SPI发送数据不能先判断状态寄存器为空?

楼主(2023-04-26):
问题描述:一、首先是买来了一块ST7789驱动的小屏幕,看了下中景园提供的stm32硬件SPI驱动的代码,这个发送一字节数据这样写的,先判断SPI状态寄存器的发送缓存区是否为空
我首先移植过来是改写成了这样,但是一直不行,屏幕点不亮,找了很久没找到问题原因所在
然后我去github上看到别人有AT32移植ST7789的代码,我去看了一下,这样写的
试了一下,果然成了,我还试了下先发送数据,再判断发送缓存区是否为空,也能成功,但是我看参考手册上是这样写的

希望有大佬能给我解答下,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改

网友A:
不需要判断的。

网友B:
这个可以跟dma配合使用的。

网友C:
网上有代码程序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D:
如果是模拟spi,直接clk写入就行。

网友E:
这个貌似不用人工进行判定吧  函数体里自己就有

网友F:
这个函数不用我们写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G:
意思是不是说底层驱动自行判定了 不需要人工写代码啊

网友H:
在发送数据的过程中,发送中断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I:
虽然文档这样写 但是并不需要人工确认

网友J:
既然可以正常使用那么就是不用的  估计文档这块没有写清楚

网友:
需要判断的,跟ST一样处理,判断TDBE标志位

网友K(2023-09-17):
楼上的那些都是机器人吧,净在这瞎胡说,帖子都没看懂,更没看at32给的代码。

TDBE是spi传输缓冲器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数据已经通过mosi和sck发送出去了。如果检测到TDBE=1就立即拉高CS,那么传输缓冲器还没来得及把那8个bit通过SCK打出去,从机就会丢失最后一个字节的接收。

而BF标志是这8个bit确实被SCK打完了,所以就可以安全地拉高C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