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基于N32G4FR的DVP参考例程

楼主(2023-04-26):
请问下谁有基于N32G4FR的DVP参考例程,官方的SDK中没有参考的.

网友A:
去457的sdk中找,可以直接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457的sdk中找,可以直接烧录。

ok,谢谢!

网友B:
使用DCMI(DVP)驱动OV2640

网友C:
使用DVP外设 采集摄像头数据吗

网友D:
N32G4FR是一款高性价比的ARM Cortex-M4内核微控制器,它提供了DVP(数字视频接口)功能,可以用于图像采集和图像处理等应用。

网友E:
可以使用DMA传输完成中断或者其他方式获取缓存区中的图像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