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IPI接口介绍

楼主(2023-04-26):
MIPI(移动行业处理器接口)是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的缩写。MIPI是MIPI联盟发起的为移动应用处理器制定的开放标准。

目的是把手机内部的接口如摄像头、显示屏接口、射频/基带接口等标准化,从而减少手机设计的复杂程度和增加设计灵活性。
MIPI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接口或协议,而是包含了一套协议和标准,以满足各种子系统独特的要求。MIPI的标准异常复杂,包含非常多的应用领域。下图是其目前的整个的系统框图。
MIPI(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是移动设备产业处理器接口组织(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 Organization)制定的一系列标准,用于移动设备内部的各种数字信号的传输,包括图像、音频、视频等。MIPI主要用于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

MIPI接口包括多种标准,如MIPI DSI(Display Serial Interface)、MIPI CSI(Camera Serial Interface)、MIPI SLIMbus、MIPI I3C等。其中,MIPI DSI用于连接显示屏,MIPI CSI用于连接摄像头,MIPI SLIMbus用于连接音频设备,MIPI I3C用于连接各种传感器。

MIPI接口的特点包括:

低功耗:MIPI接口的设计考虑到了移动设备的低功耗需求,因此它能够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高带宽:MIPI接口提供高速数据传输,适合处理图像、视频等大量数据。

可靠性:MIPI接口采用差分信号传输,减少了信号的干扰和噪声,提高了信号传输的可靠性。

灵活性:MIPI接口支持多种数据格式和传输协议,可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

总之,MIPI接口在移动设备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是连接各种数字信号的重要接口之一。

网友A(2024-06-11):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D: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G: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H: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I: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J: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