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实现MIPI接口与HDMI接口转换的思路

楼主(2023-04-26):
对于MIPI DSI转换为HDMI的情况,转换器通常需要有以下功能:

MIPI DSI接口输入和HDMI接口输出:转换器需要有MIPI DSI接口的输入端口和HDMI接口的输出端口,以接收MIPI DSI信号并将其转换为HDMI信号。

解码和编码:MIPI DSI信号和HDMI信号的格式不同,转换器需要能够将MIPI DSI信号解码,并将其重新编码为HDMI信号。

分辨率和帧率适配:MIPI DSI信号和HDMI信号的分辨率和帧率可能不同,转换器需要能够将MIPI DSI信号的分辨率和帧率适配到HDMI信号的分辨率和帧率。

电源供应:转换器需要有稳定的电源供应,以保证信号的稳定转换。

对于MIPI CSI转换为HDMI的情况,转换器需要有以下功能:

MIPI CSI接口输入和HDMI接口输出:转换器需要有MIPI CSI接口的输入端口和HDMI接口的输出端口,以接收MIPI CSI信号并将其转换为HDMI信号。

解码和编码:MIPI CSI信号和HDMI信号的格式不同,转换器需要能够将MIPI CSI信号解码,并将其重新编码为HDMI信号。

分辨率和帧率适配:MIPI CSI信号和HDMI信号的分辨率和帧率可能不同,转换器需要能够将MIPI CSI信号的分辨率和帧率适配到HDMI信号的分辨率和帧率。

电源供应:转换器需要有稳定的电源供应,以保证信号的稳定转换。

需要注意的是,MIPI接口和HDMI接口的物理接口不同,因此需要使用相应的转换器才能将信号转换为另一种接口的信号。同时,转换器的质量和适配性也会影响信号转换的效果和稳定性,因此需要选择适合的转换器。

楼主:
这里分享一个稚晖君的项目
https://github.com/peng-zhihui/HDMI-PI

网友A(2024-06-11):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B: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C: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D: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E: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F: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G: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H: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I: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J: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