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基于HAL库的DMA介绍

楼主(2023-04-26):
STM32基于HAL库的DMA是指基于HAL库封装的DMA(Direct Memory Access)传输方式。DMA是一种无需CPU干预的数据传输方式,通过DMA控制器直接将数据从外设或内存传输到目标内存地址中,减少了CPU的负担,提高了系统效率。

在STM32中,DMA可以通过HAL库进行配置和控制,具体步骤如下:

初始化DMA控制器。使用HAL_DMA_Init()函数初始化DMA控制器,包括DMA传输通道、数据方向、数据宽度、传输模式、优先级等参数。

配置DMA传输。使用HAL_DMA_ConfigChannel()函数配置DMA传输通道,包括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数据长度等参数。

启动DMA传输。使用HAL_DMA_Start()函数启动DMA传输,此时DMA控制器开始自动传输数据。

检测DMA传输完成。使用HAL_DMA_PollForTransfer()函数或者在中断中检测传输完成标志位,以确保DMA传输完成。

关闭DMA传输。使用HAL_DMA_Stop()函数停止DMA传输。

使用STM32基于HAL库的DMA传输方式,可以大大提高系统效率,尤其在需要大量数据传输的场景中,效果更为明显。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DMA传输时,需要仔细配置和控制DMA控制器,以确保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2024-06-11):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B: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C: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D: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E: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F: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G: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H: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I: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J: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