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T技术你了解吗

楼主(2023-04-26):
CT(Computed Tomography)技术是一种通过对被检查物体进行多次X射线扫描,并利用计算机算法重建出被检查物体的横截面图像的医学成像技术。

CT技术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X射线发生器:用于产生X射线束。

检测器:用于接收经过被检查物体后的X射线,并将其转化成电信号。

旋转架:将X射线发生器和检测器组成的X射线扫描装置固定在一起,并沿被检查物体的轴向旋转。

计算机:用于接收检测器传输过来的数据,并进行计算重建,生成图像。

CT技术相对于传统的X射线检查,具有以下优点:

通过多次扫描和计算机算法重建,可以生成非常详细的横截面图像,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和定位病变。

CT扫描时间短,通常只需几秒钟到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扫描过程。

CT扫描可以对不同密度的组织进行检查,可以检测出一些传统X射线无法检测的问题。

CT技术还可以进行3D重建,帮助医生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病变部位。

CT技术在医学成像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肿瘤、心脏病、脑部疾病等方面的诊断和治疗中。

网友A(2024-06-11):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B: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C: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D: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E: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F: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G: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H: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I: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J: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