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最先进的CT技术是什么?

楼主(2023-04-26):
目前最先进的CT技术是高能量CT(Photon-Counting CT,PCCT)。与传统的CT不同,PCCT使用高能量X射线和专门设计的探测器,可以以非常高的空间分辨率、对比度和时间分辨率来获取图像。它可以获得更多的图像信息,例如组织中的不同化学元素,从而提供更准确的诊断信息。

相比传统的CT,PCCT还可以提供以下优势:

更低的辐射剂量:PCCT使用高能量X射线,可以减少患者的辐射剂量。

更高的空间分辨率:PCCT使用非常小的像素大小,可以提供更高的空间分辨率,这对于检测微小的病变非常重要。

更好的对比度:PCCT可以区分不同组织类型和化学元素,从而提供更好的对比度。

更短的扫描时间:由于PCCT的高能量X射线,扫描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PCCT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但是它有望成为未来医学成像的主要技术之一。

网友A(2024-06-11):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B: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C: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D: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E: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F: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G: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H: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I: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J: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