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互感器CT设计书

楼主(2023-04-26):
设计一个电流互感器,原边硅钢1匝,副边1000匝,没做过此类设计,想计算一个采样偏差和饱和电流等。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选择及计算导则 52页
互感器原理与设计基础 肖耀荣 314页

                        tyw  注

网友A(点评):
去下了啃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资料分享。

网友B:
这不就是个变压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个变压器么

已经考虑用霍尔传感器代替了,这个体积较大而且还有损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考虑用霍尔传感器代替了,这个体积较大而且还有损耗。

1000:1的互感器的损耗相对于传输的功率,基本可以忽略。霍尔的传感器交直流均可,不过抗干扰稍差,要供电,地磁场也有点影响,要远离磁场,可靠性也没有传统互感器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1的互感器的损耗相对于传输的功率,基本可以忽略。霍尔的传感器交直流均可,不过抗干扰稍差,要供电 ...

那么延伸请教一下变频器和中频炉的霍尔传感器是如何屏蔽干扰的。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的用放大器搭建转换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延伸请教一下变频器和中频炉的霍尔传感器是如何屏蔽干扰的。

没做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不知道。

据说短距离的话,霍尔抗干扰能力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