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
又是十几年前的硬货,宏碁迷你投影仪拆解

楼主(2023-04-26):
@21ic小喇叭 #申请原创#@王栋春 @21ic小可爱 @21小管家
新鲜的拆,刚刚拆的,下午比较闲,随便找个小玩意拆下。
这投影仪也是垃圾堆捡的,记得是韩国某位领导当时带在身边的,后来给了某位同事,因为缺少了一些硬件,无法使用了。然后到我手里了。
先看下外观,这么迷你的投影仪尺寸是120*81*,品牌宏碁acer,型号为CWV1109,生产日期2011年12月,供电输入为直流19V1.2a,生产地为China,接口只有一个电源接口,一个mico USB3.0接口,底部一个三脚架固定螺母接口,侧边一个旋钮,可以用来调节焦距的。

具体的设备参数在网上没查到,如分辨率,亮度,可能因为时间太久了,百度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半点资料。
接下来开拆,一起欣赏下10几年前的投影仪内部做工。

插上电源还能点亮,风扇正常运转,投影也是正常,只不过卡在**上,没有任何操作,因为机器没有任何操作按钮,所以也不确定这样是不是损坏,只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看到领导使用,是搭配了一个移动硬盘,硬盘上有几个按键,上下左右,还有播放,以及音频输出接口都在硬盘上。
估计操作流程就是把USB线接硬盘上,通过硬盘按键来播放硬盘里的视频,音乐等等。再搭配音频接口,同步视频播放。因为硬盘可能存储领导个人的一些工作资料,所以不会在我这。
这投影没有遥控器。

整体外观比较小巧迷你,简直是超级迷你了,可以装在口袋了。底部还有一个小支架,可以在桌面上,稍微抬起一下投影,让屏幕尽量往上面走。

拆开底壳三颗螺丝,就漏出整体结构,左上角两颗风扇,用来给LED灯光驱动散热,风的流量从外面进来,通过铝合金散热片,再吹到后面。两个风扇的转速很快,噪音也不小。
右边是投影镜头,旋钮可以拨动大概1厘米左右,来控制成像焦距。
三块散热片,负责红绿蓝三色LED的散热,成像部分则在最后面的主板上。

两个小风扇,外面还有一圈塑胶圈,防止震动。两个风扇的接口,都是一样的,线的长度因为位置不一样,所以线长度不一样。

拆下风扇,还有三颗螺丝,就可以把整体主板跟成像部分取出来了。

底壳还有一层绝缘,内部镀了一层像是铜,壳子是塑料的。螺丝固定处都是有铜螺母的。

主板背面,挺简洁,一个标签。三颗LED是铜基板的,通过三颗螺丝固定在主板,应该是触点直接压在主板上的。

拆下成像部分,一共有两颗芯片,一颗海力士的256M存储颗粒,用于缓存视频数据。还有一个是dpp2607-e1的芯片,没查到信息。

主板与成像部分分离开,成像部分用铝合金材料跟塑料结合。

主板部分,左上角供电输入,电感,电容,USB接口,三色LED触点,其他小芯片,有好多,主控芯片是一颗台湾昇迈GM12U320A,专门用于监控摄像领域的。
整块主板除了这几个接口,并没有发现红外接收器。

输出影像接口对接另一块PCB,直接插上去的。

再来拆下成像部分,先把镜头部分拆下来。

镜头内部有层镀膜,三颗螺丝固定,凸起的镜头非常干净。

三颗LED,分别是红绿蓝,通过凸透镜,棱镜,都统一反射到显示器那个位置,来提供三色光源,再通过镜头,调整焦距,投放出影像来。

中间那块铁质材料没有任何线连接,作用不太清楚,三色灯都经过他投给下一级。
还有是如何把颜色来过滤的,也不太明白。

继续拆显像部分,小板跟显像也是通过接口对接。

这个就算是显示器了吧,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可以显示出图像,通过镜头放大,来播放视频,这玩意应该才是这里面最贵的。
很久之前看到过一些国内博主拆的国产投影仪,几百块钱的那种,拆出来的很简单,就是灯光,显示屏,显示屏幕是那种很低分辨率的屏幕,把屏幕通过几个镜头,来投影。
这个分辨率,感觉不算低,比VGA的640*480要高一些,可能是720的吧,因为VGA的分辨率颗粒感很明显,肉眼可见。但是这个几乎看不到颗粒。

窗口,用来固定显示部分。

再来拆开光源,只拆一个吧,其他都一样,铜基板LED,发热量大,通过镜片,棱镜,传到外面。后面使用硅脂跟铝合金散热通过四颗螺丝固定在镜头上,中间这个散热大,是可以直接覆盖底部那颗主控芯片。

装起来,通上电,三颗LED有点漏光,可以看到颜色,上面是红色,右边是蓝色,底部是绿色。

通电后只显示**,没有任何反应。用手机拍照投放出来的,感觉颜色一直在刷新,但是肉眼看不出来。

我找了一根3.0的数据线,直接连接到电脑,并不会提示有硬件接入,电脑分屏也没有反应。
找了个扩展坞,连接投影仪,还有鼠标,硬盘,都连接失败,没有任何作用,应该只识别他原来那个带操作的移动硬盘。才能正常使用。

我个人猜测这产品在10几年前,价格应该不低,这分辨率,亮度,这么迷你,虽然没有蓝牙,WiFi,遥控器功能,但这货我猜也得3K左右吧,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讨论下,有什么看法一起研究下。你们都用过哪个型号的投影仪??

网友A:
你们公司的东西不少呀,关键是还允许你鼓捣,这要是放在本单位少不了会被告黑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的东西不少呀,关键是还允许你鼓捣,这要是放在本单位少不了会被告黑状! ...

都是被淘汰下来的玩意,韩企差不多都这样,好多电子垃圾,都扔了,之前甚至几个月就定期把这种垃圾处理下,让修电脑的来把这种垃圾给拉走,如打印机,UPS,老旧的扫描设备,或者老电脑,都被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被淘汰下来的玩意,韩企差不多都这样,好多电子垃圾,都扔了,之前甚至几个月就定期把这种垃圾处理下 ...

要是还能用最好再利用一下,坏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这个型号的配置。

网友B:
属于DLP类型的投影仪,分辨率比较差。

网友B:
正式商品名称为:Acer C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式商品名称为:Acer C120

涨知识了,我搜索他本身的型号没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