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求助!f103的串口TX2与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3-04-27):
       求助!求助!所用的单片机STM32F103RCT6,当单独用GPIO的PA2口用作串口2的TX发送引脚时可以正常发送数据,当单独用作定时器TIM2通道3的PWM输出是也可以正常输出PWM波形。现在需要将这两种功能在同一个PA2接口进行切换输出时遇到不切换不了的问题,目前实现由串口2的TX接口切换到定时器的PWM输出时可以输出PWM波形,但是由PWM输出切换成串口2的TX输出时切换不成功,并且切换后PA2端口一直为低电平,感觉像是PA2的端口复用没法由PWM切换成TX复用才导致的。本论坛卧虎藏龙希望能有大佬帮看看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B:
接口处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C:
看一下代码里面的设置

网友D:
接口顺序是不整反了

网友E:
可以检查一下PA2端口的电平状

网友F:
检查一下端口配置

网友G:
时钟信号的连续性没整好吧

网友H:
代码中的相关处理逻辑检查检查

网友I:
切换时序可能不正确

网友J:
PA2接口或者电路可能存在硬件问题

网友K:
PA2TX引脚电平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切换失败

网友L:
PA2接口可以同时作为串口2 TX和定时器TIM2通道3PWM输出,因此需要确保在切换时不会同时使用这两个功能

网友M:
看接口有没有冲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