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3-04-27):
有没有lwip收发数据的例程啊?函数封装程度高的,最好是类似串口收发数据的接口函数

网友A(2024-06-11):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B: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C: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D: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E: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F: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G: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H: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I: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J: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