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请问一下官方STM32G070 单脉冲例程不能用,我试了没输出?

楼主(2023-04-27):
我想要一个能设置延时时间和脉冲宽度的例程,大神可否提供一下呢?

网友A:
建议楼主看一下参考手册再参考官方库里的例程

网友B:
可以先看一下参考手册再参考官方库里的例程

网友C:
关于输出指定个数脉冲的方法,这里有篇文章可以参考下。使用定时器输出指定个数脉冲的几种方式

网友D(2024-03-22):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E: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F: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G: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H: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I: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J: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K: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

网友L: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M: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