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FC充电功率小的问题

楼主(2023-04-27):
我们使用ST25DV64KC-DISCO和ST25R3911B-DISCO正在评测NFC充电的功率,发现充电功率非常小,只有8mw左右,和官方宣传的可以达到1.4W的充电功率相差很大。测试时,我们进入ST25DV64KC-DISCO的energy harvesting的选项来查看充电功率,然后用阅读器ST25R3911B-DISCO靠近ST25DV64KC-DISCO(dynamic tag),显示充电功率很小,8mw。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评测的时候的ST25R3911B-DISCO和ST25DV64KC-DISCO配置是不是不对?我们使用ST25R3911B Discovery GUI来查看ST25R3911B-DISCO,没有发现如何配置输出充电功率的选项。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配置方法?

网友A:
联系ST的代理商

网友B(2024-06-11):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C: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D: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E: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F: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G: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H: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I: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J: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K: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