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可买到使用的最新的MCU是哪个系?工艺是多少nm的?

楼主(2023-04-27):
ST可买到使用的最新的MCU是哪个系?工艺是多少nm的?

网友A:
STM32H5基于ST优化的40 nm工艺 ,采用Cortex-M33内核,最高运行频率250 MHz

网友B:
STM32H5基于ST优化的40 nm工艺

网友C(2023-06-20):
现在有H5的,估计是比较新的MCU了

网友D:
不知道啊,一般H5H7这种呗

网友E:
一般都是40nm吧,我猜

网友F:
其实MCU的工艺没啥意义,除非是小体积一些或者是散热情况能好点

网友G:
楼主这是要研发新产品嘛?

网友H:
现在MCU的最新好像就40nm比较常见了吧

网友I:
其实新工艺并不一定是最有优势的

网友J:
你可以直接找代理商的,咨询一下比较OK

网友K:
我用过H5,挺好用的,但是什么工艺,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L:
估计是H7是最新吧,工艺之类的应该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