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使用串口下载程序经验分享

楼主(2023-04-27):
串口下载优劣势
在使用stm32下载程序时,野火fireDAP下载器需要对KEIL进行额外的设置,相较于DAP下载器,串口下载更为方便,同时也使得的串口下载失去了在线调试功能,也太凸显了下载缓慢的事实。

串口下载步骤
1.在利用转串口下载程序时,要事先了解开发板是否支持,即查看开发板是否有USB转串口的存在。若存在则进行下步
2.将开发板接入电脑,打开开发板电源,并依次点击此电脑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出现上图请跳转至第4步.

如若打开之后出现上图,USBSerial,则是电脑未安装驱动。

楼主:
3.未安装驱动进行驱动

下载完成后点击运行

点击安装

弹出驱动安装成功,即可发现电脑已可以识别。

4.硬件连接
在开发板中,BOOT0与BOTT1接地,RXD/TXD接PA9/PA10(不同的开发板连接的不一样)

开发板默认的调帽不同即可(具体的需要看对应的手册)

5.程序下载
①搜索串口,设置波特率 115200(尽量不要设置的太 高)
②选择要下载的 HEX 文件
③校验、编程后执行、
④DTR 低电平复位,RTS 高电平进入 bootloader
⑤开始编程。如果出现一直连接的情况,按一下开发板的复位键即可。

下载配置

isp下载成功

网友A(2024-06-11):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B: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C: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D: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E: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F: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G: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H: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I: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J: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