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寄存器实现流水灯

楼主(2023-04-27):
前言

软件:MDK-KEIL 5.0 、mcusip V0.993
芯片:STM32F103C8T6

一、实验原理1、STM32F103系列芯片的地址映射原理

在上图 中,被控单元的FLASH,RAM,FSMC 和AHB 到APB 的桥(即片上外设),这些功能部件共同排列在一个 4GB 的地址空间内。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可以通过他们的地址找到他们,然后来操作他们(通过 C 语言对它们进行数据的读和写)。

网友A(2024-06-11):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C: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D: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E: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F: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G: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H: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I: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J: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