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小练-串口初始化解析

楼主(2023-04-27):
static const DL_UART_Main_ClockConfig gUART_0ClockConfig = {//串口主时钟的配置
    .clockSel    = DL_UART_MAIN_CLOCK_BUSCLK,
    .divideRatio = DL_UART_MAIN_CLOCK_DIVIDE_RATIO_1
};

static const DL_UART_Main_Config gUART_0Config = {//串口0的配置
    .mode        = DL_UART_MAIN_MODE_NORMAL,
    .direction   = DL_UART_MAIN_DIRECTION_TX_RX,
    .flowControl = DL_UART_MAIN_FLOW_CONTROL_RTS_CTS,
    .parity      = DL_UART_MAIN_PARITY_NONE,
    .wordLength  = DL_UART_MAIN_WORD_LENGTH_8_BITS,
    .stopBits    = DL_UART_MAIN_STOP_BITS_ONE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UART_0_init(void)//串口的初始化
{
    DL_UART_Main_setClockConfig(UART_0_INST, (DL_UART_Main_ClockConfig *) &gUART_0ClockConfig);

    DL_UART_Main_init(UART_0_INST, (DL_UART_Main_Config *) &gUART_0Config);
    /*
     * Configure baud rate by setting oversampling and baud rate divisors.
     *  Target baud rate: 115200
     *  Actual baud rate: 115211.52
     */
    DL_UART_Main_setOversampling(UART_0_INST, DL_UART_OVERSAMPLING_RATE_16X);
    DL_UART_Main_setBaudRateDivisor(UART_0_INST,
        UART_0_IBRD_32_MHZ_115200_BAUD, UART_0_FBRD_32_MHZ_115200_BAUD);
    /* Configure Interrupts */
    DL_UART_Main_enableInterrupt(UART_0_INST,
                                 DL_UART_MAIN_INTERRUPT_RX |
                                 DL_UART_MAIN_INTERRUPT_RX_TIMEOUT_ERROR);

    /* Configure FIFOs */
    DL_UART_Main_enableFIFOs(UART_0_INST);
    DL_UART_Main_setRXFIFOThreshold(UART_0_INST, DL_UART_RX_FIFO_LEVEL_3_4_FULL);
    DL_UART_Main_setTXFIFOThreshold(UART_0_INST, DL_UART_TX_FIFO_LEVEL_1_2_EMPTY);

    DL_UART_Main_setRXInterruptTimeout(UART_0_INST, 15);

    DL_UART_Main_enable(UART_0_INST);
}

网友A:
楼主可以用printf打印log吗?为啥我main里面用printf打印log,程序就跑不起来呢?

理论上肯定是支持的,但是我手里板子还没回来,需要实际测试才可以。

网友B(2023-06-06):
串口跑飞了初始化能恢复?

网友C:
串行接口的初始化的内容有哪些?

网友D:
串口初始化失败或设备未连接怎么回事

网友E:
怎么进行printf和scan的串口初始化操作?

网友F:
串口通信,要怎么进行串口初始化?

网友G(2024-03-16):
static const DL_UART_Main_ClockConfig gUART_0ClockConfig:定义了串口0主时钟的配置结构体变量 gUART_0ClockConfig,其中包含了时钟选择和分频比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