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cubemx以后会生成工程文件么?

楼主(2023-04-27):
STM8cubemx以后会生成工程文件么?现在好像还不支持文件生成吧

网友A:
官方都没公布它的文件生成器

网友B:
现在不行,未来可能会公布的

网友C:
不支持,你想用可以使用在线工具来进行代码编写、仿真和调试

网友D:
可以参考ST提供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E:
多关注ST官方的最新技术文档和开发指南

网友F:
根据市场和技术的需求可能会有变化的

网友G:
ST有一个简单的IDE,可以通过ST-LinkSTM8cubemx微控制器与PC连接起来,并在ST-Link上编写和调试代码

网友H:
以在Eclipse中直接连接STM8cubemx微控制器使用

网友I:
通过工具和库进行开发和调试也行

网友J(2024-05-2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K: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L: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M: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N: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O: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P: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Q: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R: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