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关于UART0和UART1的功能区分表

楼主(2023-04-27):
MSPM0L1306有两个UART,一个是UART0,一个是UART1,两个的区别详见下图:

网友A:
UART0和UART1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MSPM0L1306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C:
MSPM0L1306串口的功能比较强大了。

网友D:
MSPM0L1306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0和UART1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是上面的表格,应该是支持的模式不同。

网友E:
usart跟uart还是不同的。

网友:
可以扩展多个接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