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MOS过流保护

楼主(2023-04-27):
由NMOS过流保护镜像而来,不太好镜像,思考了挺久。
上电保护延迟8us,电流超6A保护,LTspice仿真通过。

楼主:
好些国产LDO过流保护居然采用电阻采样,服。

这个过流保护电路不错。

楼主:
就是这里思考了好久,仿真通过了,你仔细想想。

D6 是不是可以去掉,Out 要是产生负电压咋办?

网友A:
这能有啥精度。D6 和Q4的压降能一样吗?

网友B:
没看懂电流达到6A的信号是怎么采样出来的,哪位网友能点醒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电流达到6A的信号是怎么采样出来的,哪位网友能点醒一下吗。

D6压降+M3压降,经R31、R30分压,调节R30即可调节保护电流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电流达到6A的信号是怎么采样出来的,哪位网友能点醒一下吗。

需根据所采用的MOS管导通电阻进行调整。

网友C:
这个只能叫限流,限流时MOS管很快就发热挂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叫限流,限流时MOS管很快就发热挂掉了吧。

去看一看成熟的NMOS过流保护,只是很难搜索到PMOS保护电路罢了。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垮掉的一代?

网友C:
哈哈,你自己都说思考了好久,别人随便瞄一眼怎么会一下理解透。

网友C:
假如负载有大电容,还能可靠吗?温度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C:
或者,输出没大电容,但是有偶尔的大电流尖峰,又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负载有大电容,还能可靠吗?温度稳定性怎么样?

N MOS过流保护电路是成熟的,那么它就是成熟的,镜像了而已。

网友C:
R38似乎没有什么用?

楼主:
@xch :是你的仿真设置问题, N MOS保护在产品上已经用了几年了
是你的仿真设置问题 N MOS保护在产品上已经用了几年了
54554455
N MOS保护用了几年了
@xch :N MOS保护用了几年了
@xch :N MOS 保护用来几年了
xch
假冒的。被仿真波形骗了。 这个电路10mA 也“过流”保护

网友D:
这个电路我之前也做过,需谨慎,后面负载可能会瞬间让它跳,简单稳定可靠才重要。
建议你用个PPTC得了

网友E:
LZ是有想法的,值得肯定。这个套电路本质上是检测输出MOS的饱和压降,有点类似desat。但功能实现和产品化还是有距离的。给你个提示:D6要反过来用,RC延时应该放在外侧而不是内侧的Q8,D6反相之后内部电路需要重新设计。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相信你能想通的。

网友F: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D6压降+M3压降,经R31、R30分压,调节R30即可调节保护电流的大小。

谢谢释疑,基本懂了。

网友G:
这个电路的最大问题是PMOS管D、S之间的电阻随温度变化很大,不稳定。因此,导致过流保护电流阈值不确定,这是硬伤。还是用mR级电流取样电阻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有想法的,值得肯定。这个套电路本质上是检测输出MOS的饱和压降,有点类似desat。但功能实现和产品化还 ...

D6如果反过来,设去除R30,保护三极管的Veb = M3导通压降 - D6压降,mos管M3的导通压降就得大于近似0.6+0.6 = 1.2V;设mos管导通电阻为20豪欧,那么最小保护电流 = 1.2/0.02 = 60A,这显然不是想要的设计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的最大问题是PMOS管D、S之间的电阻随温度变化很大,不稳定。因此,导致过流保护电流阈值不确定,这 ...

其实主要目的还是短路保护,多数DC-DC芯片写的是限流电流,采用的就是检测PMOS导通压降,少数采用电流采用电阻。如果是分立件电路,采用采样电阻的缺点是占地方,同时增加了发热源和电源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