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偶然发现MounRiver Studio中的同一行注释,字号不相同

楼主(2023-04-27):
今天发现MounRiver Studio V1.84一个怪问题,就是代码中的注释,同一行中显示的字号不相同
也就是说,如果注释中前面是中文的,后面是英文的,那么后面从英文部分部分开始,字号会自动缩小,不知道为什么,怎样解决。

网友A:
可以按照下图使用系统字体试一下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事,同一行注释有大有小,很难看,应该是软件BUG.

网友C:
为啥要解决? 就是eclipse套了个壳.
你完全可以让他生成部分功能以后, 换一个编辑器. vscode, 还有其他好多.都比eclipse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解决? 就是eclipse套了个壳.
你完全可以让他生成部分功能以后, 换一个编辑器. vscode, 还有其他好多 ...

这个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解决? 就是eclipse套了个壳.
你完全可以让他生成部分功能以后, 换一个编辑器. vscode, 还有其他好多 ...

玩芯片重点是利用芯片开发项目,在IDE上斤斤计较干什么,主次不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玩芯片重点是利用芯片开发项目,在IDE上斤斤计较干什么,主次不分。

代码100行, 啥ide都行. 代码10000行, 还是选个好用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代码100行, 啥ide都行. 代码10000行, 还是选个好用的吧.

先把这个单片机玩好再说吧,还100行,10000行呢,用户最终认可的是你开发出的产品是否可靠,问你用啥IDE干什么,有什么卵.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把这个单片机玩好再说吧,还100行,10000行呢,用户最终认可的是你开发出的产品是否可靠,问你用啥IDE ...

开发不舒服. 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会被认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发不舒服. 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会被认可的

是你自己感觉MRS用起来不舒服吧,可能一开始玩RISC_V的时候用是那个什么VS吧,现在一下子接受不了MRS也可以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你自己感觉MRS用起来不舒服吧,可能一开始玩RISC_V的时候用是那个什么VS吧,现在一下子接受不了MRS也可 ...

别瞎猜. 我eclipse就用过.  eclipse是MRS的爷爷, 我现在用jetbrain全家桶,正版一年要一千元.

@lmn2005 :是的.
你用正版的?不错!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可能电脑显示的原因

楼主: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另一台电脑上显示却正常。那天打开是这个怪样,近日重新打开却不会,应该是软件还不够稳定吧。

网友G:
这个注释不应该是同一个字体吗

网友H:
是eclipse框架的原因吗

不清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解决? 就是eclipse套了个壳.
你完全可以让他生成部分功能以后, 换一个编辑器. vscode, 还有其他好多 ...

只能说你没有真正熟悉Eclipse。VS Code根本就不是IDE,其定位就是文本编辑器,用来做工程管理要比Eclipse差。
我Eclipse跟VS Code都用,公司项目的软件工程用Eclispe,查看单个源码文件用VS Code。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只能说你没有真正熟悉Eclipse。VS Code根本就不是IDE,其定位就是文本编辑器,用来做工程管理要比Eclipse ...

eclipse 还支持rcp呢. 没听说过吧. 烧掉8000w美金搞得eclipse, 依然拜托不了日落西山的**

网友J:
换个编辑器不碍事!!右键文件Open with用vscode之类编辑器打开;完事,不纠结是个好选择,微软的vscode是主流;
vscode轻量级多进程渲染比JVM在框架结构上高明,但目标不一样,其就是把前端功能剥离并做到极致的;不二开、不支持工程管理,加了eide这种插件又怎样,并没有觉得好用!!
mdk这种前端很烂的理论都可以用vscode(装C/C++扩展包),但其功能经典、组件功能丰富,有最大的用户群体完全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