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IDE]
AT32 IDE 快速入门指南

楼主:
AT32 IDE 快速入门指南

前言
本文档是帮助用户快速熟悉Artery AT32 IDE的简明指南。
AT32 IDE是基于Eclipse框架的集成开发环境(IDE)。 它包含一系列的Eclipse插件和工具。这些插
件可让用户在AT32 IDE开发环境下创建、建置和调试AT32 MCU。拥有下面这些特色。
使用雅特力项目向导创建项目:新项目向导为不同的雅特力目标MCU提供创建模板项目。
使用GNU ARM工具链来构建项目:该工具键包含ARM的GCC编译程序。用户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
它来建置项目。
使用GDB来调试项目:用户可暂停、单步、运行和监视目标芯片。支持设置硬件断点及检测点。此
外,用户可以抹除目标芯片和编程用户配置。

支持型号: AT32 全系列

目录
1 新建项目 ................................ 5
新项目向导 ................................ 5
目标芯片配置 ............................. 5
调试配置 .....................................6
GNU 工具链配置 ..........................7
完成项目创建 .............................. 7
构建项目 ..................................... 8
项目构建配置 ..............................10
2 调试项目 .................................... 11
调试配置 ...................................... 11
2.1.1 Main 标签页 ..........................11
2.1.2 Debugger 标签页 ................... 11
启动调试 .......................................12
下载与擦除 ..................................... 14
2.3.1 下载 .........................................14
2.3.2 擦除 ......................................... 14
3 文档版本历史 .................................. 15

1 新建项目
1.1 新项目向导
AT32 ID 提供支持雅特力MCU 的C 语言项目模板,方便用户快速创建项目。菜单栏【File】>
【New】>【C Project】。新建项目向导的对话框将出现。在对话框内,输入项目名称,这里以
AT32F403AVGT7 为例,项目名称输入AT32F403AVGT7;项目类型选择AT32F403A_407
Project;工具链默认选择Arm Cross GCC,点击Next 按钮继续。

备注:项目名称只能使用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下划线,不能包含空格。
1.2 目标芯片配置
根据实际目标MCU,选择AT32F403A 对应的目标芯片,这里选择AT32F403AVGT7。外部时钟
External clock 一般默认都是0x08000000;其他配置根据实际选择。

1.3 调试配置
默认,点击Next 继续

1.4 GNU 工具链配置
GNU 工具链配置,默认选择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arm-none-eabi-gcc),工
具链路径这里也集成到了AT32 IDE 中,不需要单独进行选择。点击Finish 创建项目。
如果不能自动选择Toolchain path,可以手动选择,gcc-arm-none-eabi 和Build Tools 都包含在了
IDE 的环境中。目录分别为:
gcc-arm-none-eabi 的目录:AT32IDE\platform\tools\gcc-arm-none-eabi-10.3-2021.10\bin
Build Tools 的目录:AT32IDE\platform\tools\Build Tools\bin。

1.5 完成项目创建
AT32F403AVGT7 项目创建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6 构建项目
右键单击项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Build Project”,或者选择项目,点击菜单栏的“Build Project”
对项目进行构建,生成elf 文件。如下图所示:

构建的项目日志在控制台进行打印。如下图所示:

1.7 项目构建配置
项目创建完成之后,我们也可根据需要对项目构建重新配置。选择菜单【Project】>【Properties】
或右键项目选择【Properties】,将出现项目的属性对话框。在C/C++ Build>Settings,我们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来更改构建配置,点击应用按钮使配置生效。设置完成后,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配置重新构
建项目。

2 调试项目
2.1 调试配置
在启动程序调试前,必须先进行调试配置,包含所有关于调试所需的信息。
选择菜单【Run】>【Debug Configurations…】打开调试配置对话框。双击GDB AT-Link
Debugging,将自动创建AT-Link 调试配置,并再右边进行显示。所有的调试配置信息都会自动生
成,一般可以不需要进行修改。
2.1.1 Main 标签页
Main 标签页中,项目应与创建创建的项目名称一致,创建时会自动生成。C/C++程序一般会自动搜
索项目中构建的elf 文件,这里自动填写Debug\xxxxx.elf。如果没有提前构建项目,找不到elf 文
件,则自动填写Debug\${project_name}.elf,当构建产生以项目名称命名的elf 时,这里的配置也可
以正常使用。

2.1.2 Debugger 标签页
Debugger 标签页中的信息创建时也自动进行了配置。OpenOCD 的执行程序和脚本文件配置路劲是
相对路劲,因为这些工具都已近存放在AT32 IDE 的安装文件中。这里自动配置了执行程序路径、
SVD 文件路径,并根据芯片类型配置了Config options。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行修改。如需要
使用WinUSB,则需要勾选“WinUSB”,则Config options 的信息中将自动配置为“-
f ./interface/atlink_dap_v2.cfg”。
如下图所示:

2.2 启动调试
选择上一步创建的调试配置“AT42F403AVGT7 Debug”,并点击工具栏“Launch in ‘Debug’
mode”按钮,启动项目调试。如下图所示:

弹出切换透视图对话框,点击“切换”按钮切换到Debugger 透视图。如下图所示:

项目启动调试,并切换到调试透视图。在调试透视图可以进行各种调试功能操作。如查看变量值、
表达式值、外围寄存器等。如下图所示:

2.3 下载与擦除
2.3.1 下载
工程构建完成,并创建了AT-Link 调试器,选中需要下载的项目,单击工具栏的下载按钮,将
构建生成的程序下载到设备中。
2.3.2 擦除
选中需要下载的项目,单击工具栏的擦除按钮,将会自动对MCU 的Flash 进行全部擦除操作。

网友A(点评):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