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现在C0最多有多大封装的

楼主(2023-04-27):
想用C0,但是IO占用的多,现在C0最多有多大封装的

网友A(2024-01-12):
这个封装不是标准的嘛?

网友B(2025-04-07):
STM32C0 系列最大封装是 LQFP-48,引脚相对较多,不过如果 I/O 占用多,可以考虑其他型号的封装。

网友C:
我记得 STM32C0 系列的封装最大是 LQFP-48 和 UFQFPN-32,不过 IO 分配问题确实是个挑战,可能需要重新规划引脚。

网友D:
如果 I/O 很多,可以试试 STM32G0 系列,最大封装到 LQFP-64,支持更多的外设和引脚。

网友E:
你说的对,STM32C0 目前的最大封装只有 LQFP-48,可能不够用。如果需要更多 I/O,STM32G0 或 STM32F0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F:
STM32C0 最大支持 LQFP-48,不过要是需要更多 I/O,还是可以考虑 G0 或 F0 系列,它们提供了更多封装选项。

网友G:
我看了一下,STM32C0 的最大封装是 48 引脚,可能不足以满足大规模 I/O 的需求。如果你觉得不够用,试试 STM32G0 系列吧。

网友H:
LQFP-48 是 STM32C0 最大的封装,可能不太适合多 I/O 的需求。可以考虑 STM32G0 或者 STM32F4,提供更多的引脚和功能。

网友I:
如果你对 I/O 要求很高,STM32C0 的 48 引脚可能有点吃紧。你可以尝试 STM32G0 系列,它的封装支持更多的引脚。

网友J:
目前 STM32C0 的最大封装是 48 引脚,要是你的项目需要更多引脚的话,STM32G0 和 STM32F0 系列可以提供更多选择。

网友K:
最大封装是 LQFP-48,感觉对于 I/O 较多的应用可能会有点限制。你可以根据需求考虑更高引脚数的 G0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