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控制策略

楼主(2023-04-27):
单相全桥控制
这种控制拓扑结构使用单相全桥电路控制无刷电机,它可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控制电路需要使用传感器或反电动势(back EMF)信号来确定转子的位置和速度。

三相全桥控制
这种控制拓扑结构使用三相全桥电路控制无刷电机,它可以实现更平滑的运动和更高的效率。控制电路通常使用霍尔传感器或反电动势信号来确定转子的位置和速度。

直接驱动控制
这种控制拓扑结构使用高性能功率半导体器件直接驱动无刷电机,而不需要使用传感器或反电动势信号。这种控制方式的优点是电路简单、可靠性高,但需要更高的计算能力。

磁场定向控制
这种控制拓扑结构使用磁场定向算法来控制电机,可以实现更高的精度和效率。控制电路通常需要使用传感器或反电动势信号来确定转子的位置和速度。

总之,无刷电机的控制拓扑结构具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每种方式都有其优点和适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控制拓扑结构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和性能需求进行评估。

网友A(2024-06-11):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B: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C: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D: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E: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F: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G: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H: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I: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