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7

楼主(2023-04-27):
GD32E507ZET6的移植例程TIMER1_CH0触发ADC定时采样,我修改成了TIMER7_CH3触发无法进入ADC中断。各位大哥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使用的是ADC的规则通道还是注入通道

网友B:
用户手册GPIO和AFIO那一章里有讲ADC AF重映射的,只有HD和XD系列才支持TIMER7_CH3触发ADC,也就是说只有E503才支持,E507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