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驱动直流电机波形图

楼主(2023-04-27):
请教下驱动直流电机波形图,怎么理解
1. 当GS电压为高时,使得MOS管的DS导通,所以CH2为低电平能理解。没有问题
2. 当GS电压为低时,使得MOS管的DS不导通,从而使得D极为12V能理解,电机的能量开始释放,使得漏级电压增大,直到大于大于续流二极压降,也就是12.7V左右,续流二极管起到作用,放电作用,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分析,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详细过程,请问100us的高电平是不是电机放电使得电压到了大于电源电压加上续流二极管的电压,后面的波形不能理解了,请各位好心老师帮忙分析下,谢谢!
3. 波形里面哪部分是反向电动势电压,另外一部分是什么电压。

4. 反向电动势与负载有关吗?也就是负载越大,反向电动势越?

网友A:
意思就是MOS管不导通时,电机两端也会有电压的,靠惯性或外力让它转动时,它就是个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MOS管不导通时,电机两端也会有电压的,靠惯性或外力让它转动时,它就是个发电机。 ...

请说详细点

网友B:
MOSFET刚截止时,线圈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感生电压),所以电压马上升高,过了一会,线圈电感的能量释放完毕,则看到的是电机转子旋转产生的反电动势。楼主如果看方波PWM驱动的三相无感无刷电机,波形更好看,线圈反电动势是梯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FET刚截止时,线圈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感生电压),所以电压马上升高,过了一会,线圈电感的能量释放完毕 ...

我这个单相直流电机,能否帮忙解释下每个波形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单相直流电机,能否帮忙解释下每个波形怎么来的,谢谢

我上面的解释还不够详细吗?

网友C:
意思就是电机关断的时候有反向电动势,要去除这个反向电动势,你可以把频率减小一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FET刚截止时,线圈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感生电压),所以电压马上升高,过了一会,线圈电感的能量释放完毕 ...

波形哪部分是反向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电机关断的时候有反向电动势,要去除这个反向电动势,你可以把频率减小一些看看。 ...

能否帮忙解释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