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360报道:DCDC转换器与功率电感性能权衡

楼主(2023-04-27):
  将DCDC转换器性能的变化与相应功率电感需要做出的改变做了对应,但实际上设计功率电感往往比较困难。这些参数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复杂关系,其各种特性会随电流大小或温度等而发生变化。

  基于这种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功率电感的选择需要从DC-DC转换器的效率、尺寸以及成本等综合角度出发。

  如磁芯的选择,DCDC转换器性能提升后铁氧体磁芯电感器难以满足所有要求,但是它的高频特性很突出,金属磁性材料磁芯的饱和磁通密度优异,更适合大电流化。材料的选择对被动元件来说一直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DCDC转换器中,功率电感器的损耗绝大部分来自直流电阻引起的直流损耗。除了材料本身的阻值特性,直流电阻值也会随绕组的粗细及匝数的变化发生变化,并且发热的程度也会影响到最终的损耗,所以使用磁芯损失较少的磁芯材料也很重要。

  上面提到,DCDC类电源具有一定的波纹,PWM的频率和电感的取值都会对纹波造成影响。电感大小与波纹电流大小之间也存在着制约关系。电感较小,纹波电流会增大,电感较大,又会对增加尺寸和成本,并影响过渡响应特性。一般设置电感值来使波纹电流变为额定电流的20%-30%。除了这些性能上的权衡,在工艺方面,越来越多的功率电感采用一体成型技术。国内市场已有近7成功率电感采用或即将采用一体成型技术进一步提高性能。高性能的DCDC转换器需要在高性能功率电感的选择上权衡各方面参数的影响,然后做出综合效率、尺寸以及成本的选择。

  AMEYA报道:DCDC转换器与功率电感性能权衡

xch
语无伦次,中风前兆

网友A:
功率电感磁芯选择还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测试下不同磁芯绕治的电感在不同频率下的Q值表现,很多磁芯上百K以后损耗巨大,绝不是仅仅铜损,铁损很惊人的。

网友B(2023-07-18):
需要机器人多维力传感器的 ,可以登录# https://expo.brainzncgqai.com/     很多力学传感器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