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USB主机使能通道不成功

楼主(2023-04-27):
移植的GD官方的USB主机例程,想让接收函数在中断中触发,不采用轮询的模式,所以在每次通道除能后,重新再激活通道。但是在一段时间后,发现通道没使能成功,有大佬知道啥原因吗?

网友A:
除能导致的吗,是不是定时初始化一次就正常了,影响不影响正常使用。

楼主:
原因点没找到,后面我把使能IN通道放在了SOF中断里,可以保证IN通道是使能成功的,目前长时间收发还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