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implefoc如何在STM32开发中使用

楼主(2023-04-27):
SimpleFOC是一个用于控制电机的开源软件库,支持多种平台,包括STM32。要在STM32开发中使用SimpleFOC,您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 首先,您需要在STM32上安装一个支持Arduino框架的开发环境。您可以使用开源的Arduino STM32核心或者使用STMicroelectronics官方提供的STM32CubeIDE集成开发环境。
  • 在开发环境中,您需要将SimpleFOC库导入到您的项目中。您可以在SimpleFOC的GitHub页面上下载库或者使用Arduino库管理器。
  • 接下来,您需要为您的电机配置电机驱动器和编码器,并将它们连接到STM32。您可以参考SimpleFOC文档中的硬件连接指南。
  • 在您的STM32代码中,您需要使用SimpleFOC库来初始化您的电机控制器、编码器和电机驱动器,并设置电机的PID控制参数。您可以参考SimpleFOC的示例代码以及文档中的API文档来了解如何使用库。
  • 最后,您需要将代码烧录到STM32上并启动电机控制器。您可以使用串口监视器来查看电机控制器的输出并调试您的代码。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SimpleFOC进行电机控制时,您需要具备一定的电机控制和嵌入式系统开发经验。如果您是初学者,建议您先学习电机控制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基础知识,然后再使用SimpleFOC进行开发。

网友A(2024-06-11):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B: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C: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D: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E: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F: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G: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H: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I: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J: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