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天才少年做的FOC方案,转来分享

楼主(2023-04-27):
Ctrl-FOC-Lite评估套件
基于SimpleFOC的一个修改版项目,官方版本基本都是基于Arduino相关板卡开发(也有基于STM32的,但是都是使用Arduino上层库浪费了很多硬件性能,比如硬件编码器接口、DMA、CAN等),所以本仓库准备在STM32的HAL固件库中移植SimpleFOC固件,同时加入FreeRTOS的支持。

硬件设计已经完成并且打样验证过了,使用的是STM32F1系列,后续可以基于本方案轻松扩展到F4等其他系列(因为HAL库很方便移植),并且扩展到多通道(只要硬件定时器够用),扩展到大功率方案(DRV8302+大功率MOS)。本评估板中引出了所有IO资源,相关资源分配可以参考.ioc文件:

楼主:
固件使用CLion开发编译,不熟悉的同学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s://www.zhihu.com/people/zhi-hui-64-54/posts

网友A(2024-06-11):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B: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C: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D: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E: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F: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G: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H: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I: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