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的开源四轴飞行器方案-转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6-11):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B: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C: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D: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E: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F: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G: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H: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I: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J: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