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音乐频谱显示你会吗

楼主(2023-04-27):
音乐频谱显示是指将音频信号转换为频谱图并在显示屏上显示的过程。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音频信号中不同频率的成分,从而可以更好地分析和了解音频。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了处理器、存储器和其他功能的微型电子元件。单片机可以用来处理音频信号,并将处理后的信号发送到OLED显示屏。

OLED是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它可以显示高清晰度的图像和视频。OLED显示屏可以用来显示音乐频谱图。

下面是实现音乐频谱显示的基本步骤:

1.获取音频信号:使用麦克风或其他音频输入设备来获取音频信号。

2.进行信号处理:将获取到的音频信号进行数字信号处理,以便可以进行频谱分析。

3.频谱分析:使用FFT算法将音频信号转换为频谱图,然后将频谱图数据发送到单片机。

4.显示频谱图:单片机将接收到的频谱图数据转换为OLED显示屏可以显示的格式,并将其显示在OLED上。

可以使用多种单片机和OLED显示屏来实现音乐频谱显示。其中,使用Arduino或Raspberry Pi等开发板来处理音频信号和显示频谱图是比较常见的做法。此外,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OLED显示屏,如128x64 OLED显示屏或0.96寸OLED显示屏等。

总的来说,音乐频谱显示是一种很有趣的DIY项目,它需要一定的电子技能和编程能力。如果你想尝试实现它,可以参考相关的开源项目和教程。

网友A(2024-06-11):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B: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C: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D: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E: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F: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G: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H: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I: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J: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