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使用STM32F103实现音乐频谱显示

楼主(2023-04-27):
要使用STM32F103实现音乐频谱显示,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硬件连接:将音频信号输入连接到STM32F103的ADC通道。将OLED显示屏连接到STM32F103的SPI接口,并连接相关的控制引脚。

配置ADC:使用STM32F103的内置ADC模块获取音频信号。可以使用CubeMX等软件工具生成相关的代码,并进行配置,以便实现对ADC的初始化和采样控制。

频谱分析:使用FFT算法将ADC采集到的音频信号转换为频谱图数据。可以使用库函数,如CMSIS-DSP等来实现FFT算法。

显示频谱图:将频谱图数据发送到OLED显示屏,并在屏幕上显示。可以使用STM32F103的SPI接口和相应的库函数来实现数据传输和显示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STM32F103的处理能力有限,可能需要对频率范围和分辨率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能够实现实时的音乐频谱显示。此外,还需要考虑一些细节问题,如采样率、噪声抑制等,以便实现更好的音频效果。

网友A(2024-06-11):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C: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D: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E: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F: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G: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H: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I: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J: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