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17年前老设备,持续拆解中。。

楼主:
#申请原创# @21ic小喇叭 @王栋春 @21ic小可爱 @21小跑堂
今天来拆一个爱普生彩色扫描仪,一个17年前的老设备也是在电子垃圾中翻出来的。

先看整体,长得像复印机,电源也在。通电后指示灯亮,没找到数据线,没办法试好不好用,根据同事描述说是好用的,只不过现在的打印机都是自动化了,扫描功能也有了,所以这个就淘汰了。
操作面板,有4个功能按键,右边按键带一个指示灯,左边型号是爱普生1270。

先看整体外观,上面盖子可以直接拔出来,盖子有个白色底层跟复印件差不多。
下面是一层玻璃材质,扫描在玻璃层下面。
后面只有两个接口,一个15.2V供电,一根USB数据接口,还有两颗螺丝。

底部的标签包含了一些参数,生产日期是2006年3月20日,已经过去17年了。
中国制造,型号1270,电压15.2V直流,电流1.2A,分别使用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文,韩文。

底部还有一个锁定功能,可以把扫描元…件直接锁住。

拆下玻璃这层,是用胶固定的,这么多年了,还是很坚固。

生产日期,用箭头标注的,06-3-8日,制作的这个壳子。

一共由四部分组成,主板,扫描区域,电机,操控板。

先拆主板,主板用两块铁壳固定,排线都在底部,上面一共5个芯片。其中排线都有滤波磁环。

第一课芯片,来自扬智ALi的M5623 D1, 应该是负责通讯数据的。

第二颗晶豪ESMT的M12L1616A 7T是一颗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频率为143MHz。

…第三颗,来自意法半导体的L6219DS,是一颗双路全桥pwm电机驱动器,L6219DS 电机驱动器设计用于驱动双极步进电机的两个绕组或双向控制两个直流电动机。

第四颗来自凌云逻辑的MW8196,是一款16位。模拟前端数字转换器可处理和数字化来自ccd传感器或接触式图像传感器的模拟输出信号,采样率高达12MSPS。
该器件包含三个模拟信号处理通道,每个通道都包含复位电平箝位,相关双采样和可编程增益和偏移调整功能。主要就是处理扫描过来的数据。

这个063AB也是意法半导体的,一个单片控制电路,提供了直流到直流电压转换的主要功能,该器件内置一个内部温度补偿基准电压源比较器带有源限流电路的占空比控制震荡器驱动器和大电流输出开关,输出电压可通过两个外部电阻器调节,精度为2%。

主板背部三个接口,有一颗LD1117,意法半导体的。可调固定降压正电压调节器,主要流入负载只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十微法最小电容是需要的稳定性,还有一个UTC78D,是一颗三端0.5A正电压调节器。

再来看驱动部分,一个直流电机,很小,四根线,驱动齿轮通过三个齿轮,带动皮带,可以让扫描仪来回的运动。
皮带的接口是直接固定在扫描仪这个卡扣。

另一边底部带有一个小轮子,可以跟随主轴一起运动。

操作面板,四个按键,一颗指示灯,按键底部像是个传感器,扫描仪有一块塑料片,应该是检测有没有复位吧。

再看下扫描部分,一根白色的灯管,排线链接在这个小板,两颗内六角螺丝固定,拆下来后螺丝位置空隙很大,好像是可以调节位置,才留这么大嗯孔。

读取数据部分,通过光亮,反射到这个元件,再把扫描的数据传到电脑。

扫描区域用胶水粘起来了,通过这个灯,能看到内部有个棱镜,把扫描的图像,通过中间镜片传到识别区域。可能就是这么个原理吧。
在某宝搜索了一下,现在这个还有在售,价格约在150左右,用的比较少了。现在手机拍照都比他扫描的要清晰。

就这样吧。五一假期愉快。

网友A(2023-04-28):
楼主好幸福呀,这么多好货等你寻宝!

网友B:
老东东实在皮实

网友C:
真好,啥都有机会拆了。

网友B(2023-06-01):
老家伙硬实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