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小华半导体芯片启动文件详细讲解

楼主(2023-04-28):
本文的源码文件名为:startup_hcf460.S,是一个纯汇编文件。

首先要掌握一些基础的汇编语法,主要用到的列表标出(参考stm32相关资料):
  因为和stm32不同,华大芯片的sram3区域有点特殊,参考华大芯片用户手册。

楼主:
启动文件中使用STR指令,STR指令的格式为:
STR{条件}  源寄存器,<存储器地址>
STR指令用亍从源寄存器中将一个32位的字数据传送到存储器中。该指令在程序设计中比较常
用,丏寻址方式灵活多样,使用方式可参考指令LDR。

楼主:
指令示例:
STR R0,[R1],#8             ;将R0中的字数据写入以R1为地址的存储器中,并将新地址R1+8写入R1。
STR R0,[R1,#8]             ;将R0中的字数据写入以R1+8为地址的存储器中。”
str     r1, [r0]                       ;将r1寄存器的值,传送到地址值为r0的(存储器)内存中

注意分号;在汇编里面是注释的标识,类似C++ 的//。

楼主:
1. 栈区域
  1.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2.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4. __initial_sp

楼主:
开辟栈的大小为0x00000400(1k B),名字为STACK,NOINIT即不初始化,可读可写,8(23)字节对齐。栈是用于局部变量、函数调用、函数形参等的开销,栈的大小不能超过内部SRAM的大小。如果编写的程序比较大,定义的局部变量很多,那么就需要修改栈的大小。如果某一天,你写的程序出现了莫名奇怪的错误,并进入了硬fault,这时就要考虑下是不是栈不够大,溢出了。EQU:宏定义的伪指令,相当于等于,类似于C中的define。

楼主:
AREA:告诉汇编器汇编一个新的代码段或者数据段。

STACK表示段名,这个可以任意命名;NOINIT表示不初始化;READWRITE表示可读可写,ALIGN=3,表示按照2^3对齐,即8字节对齐。

SPACE:用于分配一定大小的内存空间,单位为字节。这里指定大小等于Stack_Size。标号__initial_sp紧挨着SPACE语句放置,表示栈的结束地址,即栈顶地址(栈是由高向低生长的)。

楼主:
2. 堆区域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楼主:
开辟堆的大小为0x00000200(512字节),名字为HEAP,NOINIT即不初始化,可读可写,8(2^3)字节对齐。__heap_base表示堆的起始地址,__heap_limit表示堆的结束地址(堆是由低向高生长的,与栈的生长方向相反)。堆主要用于动态内存的分配,像malloc()函数申请的内存就在堆上面。
  1.                 PRESERVE8
  2.                 THUMB

楼主:
PRESERVE8:指定当前文件的堆栈按照8字节对齐。

THUMB:表示后面指令兼容THUMB指令。

THUBM是ARM以前的指令集,16位。现在Cortex-M系列都使用THUMB-2指令集,THUMB-2是32位的,兼容16位和32位的指令,是THUMB的超集。

楼主:
3. 向量表
  1.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2.                 EXPORT  __Vectors
  3.                 EXPORT  __Vectors_End
  4.                 EXPORT  __Vectors_Size

楼主:
定义一个数据段,名字为RESET,可读,并声明__Vectors、__Vectors_End和__Vectors_Size这3个标号具有全局属性,可供外部的文件调用。

楼主:
EXPORT:声明一个标号可被外部的文件使用,使标号具有全局属性。如果是IAR编译器,则使用GLOBAL这个指令。当内核响应了一个发生的异常后,对应的异常服务例程(ESR)就会执行。为了决定ESR的入口地址,内核使用了“向量表查表机制”。这里使用一张向量表,见下表。向量表其实是一个WORD(32位整数)数组,每个下标对应一种异常,该下标元素的值则是该ESR的入口地址。向量表在地址空间中的位置是可以设置的,通过NVIC中的一个重定位寄存器来指出向量表的地址。在复位后,该寄存器的值为0。因此,在地址0(即Flash地址0)处必须包含一张向量表,用于初始时的异常分配。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个另类:0号类型并不是什么入口地址,而是给出了复位后MSP的初值。

中断向量表可以参考用户手册,注意的是,官网上面已经更新了driver库,用户手册也更新了。

楼主:
向量表的代码比较长,占据了启动代码的大部分篇幅。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Peripheral Interrupts
                DCD     IRQ000_Handler        ; IRQ000_Handler
                DCD     IRQ001_Handler        ; IRQ001_Handler
                DCD     IRQ002_Handler        ; IRQ002_Handler
                DCD     IRQ003_Handler        ; IRQ003_Handler
                DCD     IRQ004_Handler        ; IRQ004_Handler
                DCD     IRQ005_Handler        ; IRQ005_Handler
                DCD     IRQ006_Handler        ; IRQ006_Handler
                DCD     IRQ007_Handler        ; IRQ007_Handler
                DCD     IRQ008_Handler        ; IRQ008_Handler
                DCD     IRQ009_Handler        ; IRQ009_Handler
                DCD     IRQ010_Handler        ; IRQ010_Handler
                DCD     IRQ011_Handler        ; IRQ011_Handler
                DCD     IRQ012_Handler        ; IRQ012_Handler
                DCD     IRQ013_Handler        ; IRQ013_Handler
                DCD     IRQ014_Handler        ; IRQ014_Handler
                DCD     IRQ015_Handler        ; IRQ015_Handler
                DCD     IRQ016_Handler        ; IRQ016_Handler
                DCD     IRQ017_Handler        ; IRQ017_Handler
                DCD     IRQ018_Handler        ; IRQ018_Handler
                DCD     IRQ019_Handler        ; IRQ019_Handler
                DCD     IRQ020_Handler        ; IRQ020_Handler
                DCD     IRQ021_Handler        ; IRQ021_Handler
                DCD     IRQ022_Handler        ; IRQ022_Handler
                DCD     IRQ023_Handler        ; IRQ023_Handler
                DCD     IRQ024_Handler        ; IRQ024_Handler
                DCD     IRQ025_Handler        ; IRQ025_Handler
                DCD     IRQ026_Handler        ; IRQ026_Handler
                DCD     IRQ027_Handler        ; IRQ027_Handler
                DCD     IRQ028_Handler        ; IRQ028_Handler
                DCD     IRQ029_Handler        ; IRQ029_Handler
                DCD     IRQ030_Handler        ; IRQ030_Handler
                DCD     IRQ031_Handler        ; IRQ031_Handler
                DCD     IRQ032_Handler        ; IRQ032_Handler
                DCD     IRQ033_Handler        ; IRQ033_Handler
                DCD     IRQ034_Handler        ; IRQ034_Handler
                DCD     IRQ035_Handler        ; IRQ035_Handler
                DCD     IRQ036_Handler        ; IRQ036_Handler
                DCD     IRQ037_Handler        ; IRQ037_Handler
                DCD     IRQ038_Handler        ; IRQ038_Handler
                DCD     IRQ039_Handler        ; IRQ039_Handler
                DCD     IRQ040_Handler        ; IRQ040_Handler
                DCD     IRQ041_Handler        ; IRQ041_Handler
                DCD     IRQ042_Handler        ; IRQ042_Handler
                DCD     IRQ043_Handler        ; IRQ043_Handler
                DCD     IRQ044_Handler        ; IRQ044_Handler
                DCD     IRQ045_Handler        ; IRQ045_Handler
                DCD     IRQ046_Handler        ; IRQ046_Handler
                DCD     IRQ047_Handler        ; IRQ047_Handler
                DCD     IRQ048_Handler        ; IRQ048_Handler
                DCD     IRQ049_Handler        ; IRQ049_Handler
                DCD     IRQ050_Handler        ; IRQ050_Handler
                DCD     IRQ051_Handler        ; IRQ051_Handler
                DCD     IRQ052_Handler        ; IRQ052_Handler
                DCD     IRQ053_Handler        ; IRQ053_Handler
                DCD     IRQ054_Handler        ; IRQ054_Handler
                DCD     IRQ055_Handler        ; IRQ055_Handler
                DCD     IRQ056_Handler        ; IRQ056_Handler
                DCD     IRQ057_Handler        ; IRQ057_Handler
                DCD     IRQ058_Handler        ; IRQ058_Handler
                DCD     IRQ059_Handler        ; IRQ059_Handler
                DCD     IRQ060_Handler        ; IRQ060_Handler
                DCD     IRQ061_Handler        ; IRQ061_Handler
                DCD     IRQ062_Handler        ; IRQ062_Handler
                DCD     IRQ063_Handler        ; IRQ063_Handler
                DCD     IRQ064_Handler        ; IRQ064_Handler
                DCD     IRQ065_Handler        ; IRQ065_Handler
                DCD     IRQ066_Handler        ; IRQ066_Handler
                DCD     IRQ067_Handler        ; IRQ067_Handler
                DCD     IRQ068_Handler        ; IRQ068_Handler
                DCD     IRQ069_Handler        ; IRQ069_Handler
                DCD     IRQ070_Handler        ; IRQ070_Handler
                DCD     IRQ071_Handler        ; IRQ071_Handler
                DCD     IRQ072_Handler        ; IRQ072_Handler
                DCD     IRQ073_Handler        ; IRQ073_Handler
                DCD     IRQ074_Handler        ; IRQ074_Handler
                DCD     IRQ075_Handler        ; IRQ075_Handler
                DCD     IRQ076_Handler        ; IRQ076_Handler
                DCD     IRQ077_Handler        ; IRQ077_Handler
                DCD     IRQ078_Handler        ; IRQ078_Handler
                DCD     IRQ079_Handler        ; IRQ079_Handler
                DCD     IRQ080_Handler        ; IRQ080_Handler
                DCD     IRQ081_Handler        ; IRQ081_Handler
                DCD     IRQ082_Handler        ; IRQ082_Handler
                DCD     IRQ083_Handler        ; IRQ083_Handler
                DCD     IRQ084_Handler        ; IRQ084_Handler
                DCD     IRQ085_Handler        ; IRQ085_Handler
                DCD     IRQ086_Handler        ; IRQ086_Handler
                DCD     IRQ087_Handler        ; IRQ087_Handler
                DCD     IRQ088_Handler        ; IRQ088_Handler
                DCD     IRQ089_Handler        ; IRQ089_Handler
                DCD     IRQ090_Handler        ; IRQ090_Handler
                DCD     IRQ091_Handler        ; IRQ091_Handler
                DCD     IRQ092_Handler        ; IRQ092_Handler
                DCD     IRQ093_Handler        ; IRQ093_Handler
                DCD     IRQ094_Handler        ; IRQ094_Handler
                DCD     IRQ095_Handler        ; IRQ095_Handler
                DCD     IRQ096_Handler        ; IRQ096_Handler
                DCD     IRQ097_Handler        ; IRQ097_Handler
                DCD     IRQ098_Handler        ; IRQ098_Handler
                DCD     IRQ099_Handler        ; IRQ099_Handler
                DCD     IRQ100_Handler        ; IRQ100_Handler
                DCD     IRQ101_Handler        ; IRQ101_Handler
                DCD     IRQ102_Handler        ; IRQ102_Handler
                DCD     IRQ103_Handler        ; IRQ103_Handler
                DCD     IRQ104_Handler        ; IRQ104_Handler
                DCD     IRQ105_Handler        ; IRQ105_Handler
                DCD     IRQ106_Handler        ; IRQ106_Handler
                DCD     IRQ107_Handler        ; IRQ107_Handler
                DCD     IRQ108_Handler        ; IRQ108_Handler
                DCD     IRQ109_Handler        ; IRQ109_Handler
                DCD     IRQ110_Handler        ; IRQ110_Handler
                DCD     IRQ111_Handler        ; IRQ111_Handler
                DCD     IRQ112_Handler        ; IRQ112_Handler
                DCD     IRQ113_Handler        ; IRQ113_Handler
                DCD     IRQ114_Handler        ; IRQ114_Handler
                DCD     IRQ115_Handler        ; IRQ115_Handler
                DCD     IRQ116_Handler        ; IRQ116_Handler
                DCD     IRQ117_Handler        ; IRQ117_Handler
                DCD     IRQ118_Handler        ; IRQ118_Handler
                DCD     IRQ119_Handler        ; IRQ119_Handler
                DCD     IRQ120_Handler        ; IRQ120_Handler
                DCD     IRQ121_Handler        ; IRQ121_Handler
                DCD     IRQ122_Handler        ; IRQ122_Handler
                DCD     IRQ123_Handler        ; IRQ123_Handler
                DCD     IRQ124_Handler        ; IRQ124_Handler
                DCD     IRQ125_Handler        ; IRQ125_Handler
                DCD     IRQ126_Handler        ; IRQ126_Handler
                DCD     IRQ127_Handler        ; IRQ127_Handler
                DCD     IRQ128_Handler        ; IRQ128_Handler
                DCD     IRQ129_Handler        ; IRQ129_Handler
                DCD     IRQ130_Handler        ; IRQ130_Handler
                DCD     IRQ131_Handler        ; IRQ131_Handler
                DCD     IRQ132_Handler        ; IRQ132_Handler
                DCD     IRQ133_Handler        ; IRQ133_Handler
                DCD     IRQ134_Handler        ; IRQ134_Handler
                DCD     IRQ135_Handler        ; IRQ135_Handler
                DCD     IRQ136_Handler        ; IRQ136_Handler
                DCD     IRQ137_Handler        ; IRQ137_Handler
                DCD     IRQ138_Handler        ; IRQ138_Handler
                DCD     IRQ139_Handler        ; IRQ139_Handler
                DCD     IRQ140_Handler        ; IRQ140_Handler
                DCD     IRQ141_Handler        ; IRQ141_Handler
                DCD     IRQ142_Handler        ; IRQ142_Handler
                DCD     IRQ143_Handler        ; IRQ143_Handler

__Vectors_End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楼主:
__Vectors为向量表起始地址,__Vectors_End为向量表结束地址,两个相减即可算出向量表大小。向量表从Flash的0地址开始放置,以4个字节为一个单位,地址0存放的是栈顶地址,0x04存放的是复位程序的地址,以此类推。从代码上看,向量表中存放的都是中断服务函数的函数名,可我们知道C语言中的函数名就是一个地址。DCD:分配一个或者多个以字为单位的内存,以4字节对齐,并要求初始化这些内存。在向量表中,DCD分配了一堆内存,并且以ESR的入口地址初始化它们。

楼主:
4. 复位程序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楼主:
定义一个名称为.text的代码段,只读。

楼主: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SET_SRAM3_WAIT
                LDR     R0, =0x40050804
                MOV     R1, #0x77
                STR     R1, [R0]

                LDR     R0, =0x4005080C
                MOV     R1, #0x77
                STR     R1, [R0]

                LDR     R0, =0x40050800
                MOV     R1, #0x1100
                STR     R1, [R0]

                LDR     R0, =0x40050804
                MOV     R1, #0x76
                STR     R1, [R0]

                LDR     R0, =0x4005080C
                MOV     R1, #0x76
                STR     R1, [R0]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楼主:
复位子程序是系统上电后第一个执行的程序,调用System Init函数初始化系统时钟,然后调用C库函数_mian,最终调用main函数进入C语言世界。

楼主:
WEAK:表示弱定义,如果外部文件优先定义了该标号,则首先引用该标号,如果外部文件没有声明,也不会出错。这里表示复位子程序可以由用户在其他文件中重新实现,这里并不是唯一的。IMPORT:表示该标号来自外部文件,与C语言中的EXTERN关键字类似。这里表示System Init和__main这两个函数均来自外部的文件。

楼主:
System Init():一个标准的库函数,在system_hc32f460.c这个库文件中定义。其主要作用是配置系统时钟,这里面的时钟是需要用户自己配置的,华大芯片最高主频支持200M。

楼主:
__main:一个标准的C库函数,主要作用是初始化用户堆栈,并在函数的最后调用main函数进入C语言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写的程序都有一个main函数的原因。LDR、BLX、BX是CM4内核的指令,可在《CM3权威指南Cn R2》第4章里面查询到,具体作用见下表。

楼主: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有一段操作R0和R1寄存器的代码,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呢?查询手册,找到这个0x40050804的地址,发现是对sram的控制寄存器进行操作,详细对比手册之后,功能就是给sram3这块区域设置读写等待周期为2周期。

楼主:
5. 中断服务程序

再下面的代码就是中断服务程序,太长了就不粘贴了。启动文件已经帮我们写好所有中断的服务函数,但与我们平时写的中断服务函数不一样,这些函数都是空的,真正的中断服务程序需要在外部的C文件里面重新实现,这里只是提前占了一个位置而已。如果在使用某个外设的时候,开启了某个中断,但是又忘记编写配套的中断服务程序或者函数名写错,那当中断来临时,程序就会跳转到启动文件预先写好的空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并且在这个空函数中无限循环,即程序就“死”在这里。

楼主:
6. 用户堆栈初始化
                ALIGN

; User Initial Stack & Heap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PROC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ENDP

                ALIGN

                ENDIF

                END

楼主:
ALIGN:对指令或者数据存放的地址进行对齐,后面会跟一个立即数,缺省表示4字节对齐。

楼主:
首先判断是否定义了__MICROLIB,如果定义了这个宏,则赋予标号__initial_sp(栈顶地址)、__heap_base(堆起始地址)、__heap_limit(堆结束地址)全局属性,可供外部文件调用。有关这个宏在KEIL里面配置,具体见下图。然后堆栈的初始化就由C库函数_main来完成。

楼主:
如果没有定义__MICROLIB,则采用双段存储器模式,且声明标号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具有全局属性,让用户自己初始化堆栈。IF、ELSE、ENDIF:汇编的条件分支语句,与C语言中的if、else类似。END:文件结束。

楼主:
总结:

启动文件由汇编语言编写,是系统上电复位后第一个执行的程序,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初始化堆栈指针:SP=_initial_sp。

2)初始化程序指针:PC=Reset_Handler。

3)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4)设定sram3的等待周期,配置系统时钟。

5)调用C库函数_main初始化用户堆栈,最终调用main函数进入C语言世界。

网友A:
弱定义跟强定义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如果人为更改启动文件 会不会造成芯片的混乱呢

网友C:
即便是可以更改 可是这个哪里可以改 哪里不能改 也得详细斟酌一下

网友D:
sram3的等待时间是只能设置为1wait还是说最少设置为1wait啊

网友E:
是不是所有单片机的启动文件都是纯汇编文件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所有单片机的启动文件都是纯汇编文件呢

好像是的  基本上所有厂家的 据我了解都是使用的汇编语言

网友G:
这个文件哪些内容可以手动更改 哪些内容不能变动呢

网友H(2023-06-26):
如果有人更改引导文件,不会在芯片中造成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