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小华)HC32L130工程创建

楼主(2023-04-28):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华大驱动库包下的文件功能。注意,华大提供的包是没有M0+内核标准文件的,(HC32L130 是M0+)ST提供的驱动库包是有的,就是CORE文件夹。

楼主:
第一步:创建文件夹目录
具体这个创建文件夹目录的含义可以看STM32工程创建理论篇

楼主:
第二步:将华大提供的driver文件内容(这些文件是从华大驱动库包)复制到HC32L130x_FWLib

楼主:
第三步:将内核相关的文件从commom和KEIL的烧录算法文 复制到CMSIS。注:common文件是IAR和KEIL通用。

楼主:
第四步:将source文件下的内容拷贝过来到USER。IAR和KEIL通用。IAR和KEIL通用。

楼主:
第五步:随便找一个例程将其添加启动文件复制至starup

楼主:
二、在KEIL5创建工程

第一步:安装芯片支持包,可以到华大官网下载对应的芯片MDK支持包的既可

楼主:
第二步:创建新工程

楼主:
输入名称,点击保存到Projiect文件下

楼主:
第三步:选择对应的芯片包对应的芯片型号(前提我们要小华官网先下载对应的MDK芯片支持包,下载下来双击安装即可)

楼主:
勾选内核标准组件。注意,华大驱动库包是没有提供标准内核文件的(但ST提供的DEMO驱动包基本有内核文件,好像只有M4才没提供),不论是华大还是ST单片机,使用的内核文件都是通用的,这里有两种方法,1、勾选内核组件。2、复制ST库的CORE M0+内核标准文件。本次我们直接选择方法1。

楼主:
方法1。直接选择KEIL提供的组件。

楼主:
三、添加文件
第一步:创建目录添加文件与.c文件

楼主:
APP还没放代码,所以为空闲预留,后续自己可以添加外设驱动放在这里

楼主:
BSP比如GPIO\timer等等,大家 自己可以放

楼主:
库文件添加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放置

楼主:
第二步:将编译修改成5 设置编译器5 (5比较稳定)

楼主:
第三步:细心的同学肯定发现刚刚我们移植的CMSIS目录下的MDK算法文件没有用到,当然你也可以用上。如下,这个文件只要跟你到时候仿真有关系,我们还是添加下,这个具体含义我不太懂。

楼主:
第四步:输出hex打勾

楼主:
第五步:声明头文件同时还要在配置中勾选支持C99模式:

楼主:
第六步:编译优化配置。华大驱动库中断的特点是回调函数调用,而编译器是会优化掉一些认为不用的函数的,所以我们要屏蔽优化回调函数。--keep=*Handler

楼主:
第五步:输出hex

楼主:
第六步:细心的同学肯定发现刚刚我们移植的CMSIS目录下的MDK算法文件没有用到,当然你也可以用上。如下,这个文件只要跟你到时候仿真有关系,我们还是添加下,这个具体含义我不太懂。

楼主:
第六步:主函数编辑

我们从官方提供的DEMO复制一个GPIO的主函数的内容到我们工程的主函数上

楼主:
编译完下
有警告

楼主:
(1)回车添加新行解决

楼主:
另外说明几个库存在的警告问题

(1)如果有添加ram.c,这个错误显示是库文件ram.c的类型与头文件的类型不一致,报错的。
从理论上分析官方提供的库不应该有这种错误才是,既然知道错误我们就进行修改,把头文件的类型更换成void,就可以。
修改完,错误没有了

楼主:
(2)如果有添加adc.c库文件

楼主:
上面这个警告表示不会执行到这一句话,有这一句警告

楼主:
上面这个警告表示这个参数超出“int”范围,应该是认为是有符号位int ,如果是无符号位的int应该就不会报错

那么回过头看看官方提供的代码,发现官方提供的DEMO没有警告,警告查找发现他默认使用的是编译器6版本。

楼主:
所以要想去除这个警告,要么更改为编译器6 ,要么自己不取管这个警告就可以,目前公司还是用5编译器,主管表示编译器6还不是跟稳定兼容。

所以还是用编译器5 ,警告我们就先忽略就可以

如果我们也改成V6版本编译器,重新编译,则无警告

楼主:
那么到这里,我们整个裸机工程创建结束啦!
四、附录

工程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OnC9oFXpbOnATARrSVvRQ

提取码:p9yn

网友A:
写的非常详细,按教程一次成功